HX711是如何进行放大的?

楼主(2020-06-06):
(无正文)

网友A:
集成内部PGA(可编程放大器)放大,放大倍率64、32倍可选。

网友B:
输入多路复用器选择通道A或通道B的差分输入到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 当将5V电源连接到AVDD模拟电源引脚时,可以用128或64的增益对通道A进行编程,分别对应于±20mV或±40mV的满量程差分输入电压。 通道B的固定增益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