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运放加二极管接法说明

楼主(2020-06-06):
如图,运放接了3个二极管,不知道说明意思,有大神帮忙分析分析吗?

网友A:
初看这是个振荡电路。二极管钳位、反馈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运放6脚有两种状态,+15和-15,+15的时候通过D10会抬高反相端电压,而-15的时候,会通过D8D9来拉低反相端电压,但是两个二极管也会提供钳位的作用,使反相端电压约等于-15+0.6+0.6v

楼主:
多谢两位楼上大神回复,等过几天我把原理图都还原出来,再更新出来请大家帮忙分析

网友C:
负向限位,正向放大。

楼主:
如果3脚大于2脚,那么6脚是正,那么通过二极管D10又抬高2脚,如果2脚抬高后的电压还是小于3脚,那么输出就维持不变,如果2脚抬高后的电压大于3脚,那么6脚输出是负,这样又会拉低2脚电压,如果拉低的2脚电压还是大于3脚,那么6脚输出不变;如果拉低的2脚电压小于3脚电压,那么6脚输出又会变成高。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