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问题 调节滑动变阻器阻值改变数码管显示电压的数值

楼主(2020-06-06):
想通过调节滑动变阻器阻值改变数码管显示电压的数值,同时改变直流电机占空比,实现调速。不知道为什么上电之后红灯不亮;按下停止键之后红灯依然不亮;电机转动时黄灯闪烁没有规律。求大佬帮帮忙。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YS 1000
uchar code zixing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weixuan[]={0x10,0x20,0x40,0x80};
sbit pwm=P2^0;
sbit P21=P2^1;
sbit ST=P3^0;
sbit OE=P3^1;
sbit EOC=P3^2;
sbit ALE=P3^3;
sbit P07=P0^7;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void key_scan(void);
void caiji(void);
void qidong();
void tingzhi();
uchar flag,k,n;
void t_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k++;
}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10;i>0;i--)
                for(j=248;j>0;j--);
}
void delay(uchar t)
{
        while(t--);
}
void disp(uint num)
{
        uchar i,zheng,dian1,dian2,dian3;
        zheng=num/1000;
        dian1=num%1000/100;
        dian2=num%100/10;
        dian3=num%100%10;
        for(i=0;i<4;i++)
        {
                P1=0xff;
                switch(i)
                {
                        case 0:P2=weixuan[ i];P0=zixingma[zheng];P07=0;break;
                        case 1:P2=weixuan[ i];P0=zixingma[dian1];break;
                        case 2:P2=weixuan[ i];P0=zixingma[dian2];break;
                        case 3:P2=weixuan[ i];P0=zixingma[dian3];break;
                }
                delay(200);
        }
}
uint ADC0809(void)
{
        uint n;
        OE=0;
        ST=0;
        ALE=0;
        ST=1;
        ALE=1;
        ST=0;
        ALE=0;
        delay(10);
        while(!EOC);
        OE=1;
        n=P1;
        OE=0;
        return n;
}
void main()
{
    k=0;
        flag=0;
        P21=1;
        TMOD=0x01;
        TH0=(65536-500)/256;
        TL0=(65536-500)%256;
        EA=1;
        ET0=1;
        TR0=1;
        pwm=0;
        while(1)
    {
                key_scan();
                switch(flag)
                {
                        case 0:disp(ADC0809()*0);break;
                        case 1:caiji();disp(ADC0809()*19.6078);break;
                        case 2:qidong();break;
                        case 3:tingzhi();break;
        }
    }
}
void key_scan()
{
        if(key1==0)
    {
        delay5ms();
        if(key1==0)
        {
             flag=1;
             while(key1==1)
             delay5ms();
        }
    }
        if(key2==0)
    {
        delay5ms();
        if(key2==0)
        {
             flag=0;
             while(key2==1)
             delay5ms();
        }
    }
        if(key3==0)
    {
        delay5ms();
        if(key3==0)
        {
             flag=2;
             while(key3==1)
             delay5ms();
        }
    }
        if(key4==0)
    {
        delay5ms();
        if(key4==0)
        {
             flag=3;
             while(key4==1)
             delay5ms();
        }
    }
}
void caiji()
{
        uint ADC0809(void);
}
void qidong()
{
        disp(ADC0809()*19.6078);
        pwm=1;
        P21=0;
        n=ADC0809()*20;
        if(k>100)
                k=0;
        if(k<n)
        {
                pwm=0;
        }
        else
        {
                pwm=1;
        }
}
void tingzhi()
{
        pwm=0;
        P21=1;
        disp(ADC0809()*0);
}

网友A:
P1口顺序反了吧,现在STC很多带AD的,别用0809这种上世纪芯片了吧~

网友B:
P1口顺序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