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动态数码管程序问题 C51

楼主(2020-06-07):
已经把{}后四位数改成要输出的四位数了,但是不知道怎样修改switch里的内容

网友A:
学些新的知识,容易理解的,代码又短的。可参http://www.51hei.com/bbs/dpj-189201-1.html,有代码,有示例工程下载。

网友B:
为啥不直接显示图片,还要麻烦别人下载

网友C:
这个需要看到接线图

网友D:
没有写段码如何输出。

网友E:
你只是选择了位,但没有送显示的段码内容啊!由于没有其它程序参照,不知道你段码怎么送的,还错在哪里。

网友F:
还要向P0(或其它数据口)送显示数据。

网友G:
先弄懂扫描显示的原理,问题就解了。

网友H:
你这个是静态显示的,你可以试着加入段选,弄成动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