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改一下好吗。出现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楼主(2020-06-07):
/********************引脚定义*********************/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define Duty_cycle 35 //占空间
#define Cycle 100 //PWM周期

sbit sensor_1 = P1^1; //红外检测
sbit sensor_2 = P1^1;
sbit sensor_3 = P1^3;

sbit Motor_1H = P2^0; //电机驱动控制信号
sbit Motor_1L = P2^1;
sbit Motor_2H = P2^2;
sbit Motor_2L = P2^3;

sbit En_pwm1 = P2^4; //使能信号(RWM)
sbit En_pwm2 = P2^5;

uchar timer1; //定义变量

/***************主函数*********************/
void mian( )
{
TimelConfig();//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Sensor_1==0 && Sensor_2==1 && Semsor_3==0) //状态:轨迹居中
  Go_Straight(); //向前
else if(Sensor_1==0 && Sensor_2==0 && Semsor_3==1) //偏左
  Turn_Right(); //右转
else if(Sensor_1==1 && Sensor_2==0 && Semsor_3==0) //偏右
  Turn_left(); //左转
else if(Sensor_1==0 && Sensor_2==0 && Semsor_3==0) //偏离轨道
  Go_Back(); //后退
else Go_Straight( ); //前进
}
}
/**************设置定时器***********/
void Time1Config()
{
  TMOD|= 0x10;   //设置定时计数器T1工作在模式1

  /***定时器赋初始值, 12MHZ下定时0.5ms***/
  TH1 = 0xFE;
  TL1 = 0x0c;

  ET1 = 1;    //开启定时器1中断
  EA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
     timer1++;
  if(timer1>Cyc1e)              //PWM周期为100*0.5ms
    {
      timer1=0;
    }
    if(timer1 < Duty_cyc1e)     //改变Duty_cyc1e这个值可以改变直流电机的速度
    {
      En_pwm1=1;
      En_pwm2=1;
    }
    e1se
    {
      En_pwm1=0;
      En_pwm2=0;
    }
  TH1 = 0xFE;                   //重新赋初值
  TL1 = 0x0c;
}

网友A:
改成什么样子?

网友B:
低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