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2个C语言计算语句怎么用汇编语言来表示呢?

楼主(2020-06-07):
求教大佬,下面的Mileage=Mileage+Velocity*500/36;  Velocity=count/5 怎么用汇编表示出来呢?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
        count++;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10)
        {
                m=0;
                Mileage=Mileage+Velocity*500/36;                 //里程m=速度km/h*1000*5/3.6
                Velocity=count/5;//100ms内的脉冲数
                count=0;
        }
}

网友A:
不要在中断做乘除,ARM上百兆的带硬件乘除的土豪随意.   中断改为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uchar m;         TH0=0x3c;         TL0=0xb0;         //50ms         m++;         if(m>=10)         {                 m=0;                gFLCalc=TURE;      } ,在主循环中 增加if(gFLCalc){ gFLCalc=0; Mileage=Mileage+Velocity*500/36;                 //里程m=速度km/h*1000*5/3.6                 Velocity=count/5;//将100ms内的脉冲数                 count=0;    }

网友A:
我看是50ms的中断,也可以将  if(gFLCalc)的查询放在按键任务内

网友B:
KEIL环境下进行仿真,自然就转换成汇编语言了,比较难看懂

网友C:
1、首先你打算用几个字节来表求:Mileage、Velocity、count。
2、放在什么地方。
3、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来标示数值,整数部分放哪里,小点部分放哪里、二进制还是十进制。
4、编写与格式相对应的加、减、乘、除法。
5、调用加、减、乘、除法,计算Mileage。
C中一句话,汇编或能要用百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