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sp8266控制oled系统

楼主(2020-06-07):
本来是写在CSDN上的,,这里也发一份:

主要利用esp8266,结合oled,舵机和LED进行控制,利用的是tcp协议,通过连接热点实现对于小灯和舵机的亮灭,亮度,转速和控制,并在oled上实时显示。共耗时半天,希望都能有所收获

下面是网络调试助手和arduino的端串口的收发消息

然后是一些调试过程的实拍记录:

连接上路由器:
初始界面
显示制作人:
发送数据打开小灯:

下面是代码可供大家调试

/*************************************************************
  ESP8266 with 0.96inch OLED 引脚
      VCC    <--->    VCC
      GND    <--->    GND
      SDA    <--->    SDA(2)  D4
      SCL    <--->    SCL(14)  D5
*************************************************************/
/*仅仅针对四个引脚和oled屏显示*/
//针对串口显示oled屏幕
/*****************oled设置库 *****************/
#include <ArduinoJson.h>
#include <U8g2lib.h>
#include <Wire.h>
#include <Ticker.h>
/*****************网络设置库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Client.h>
/*****************舵机库 *****************/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  // 定义舵机对象,最多八个
/*****************网络设置项 *****************/
const char *STAssid ="xxx";                   //需要连接路由器的名称
const char *STApassword="xxxx";      //路由器的密码
const char *host= "xxxx";              /本地服务器ip
const int httpPort = 8888;                    //服务器端口
WiFiClient client;                            //声明客户端对象
bool is=0;                                    //用来做连接到服务器后,仅发送一次问候语

int led=13;                                   //灯io,D7
int led_light=12;                            //用来调节亮度,D6,输出PWM波

float dutycycle=512/2;                          /* 设置初始占空比为50% /2*/
int motor_speed=1;                                    //定义舵机的转速
int pos = 0;                                   // 定义舵机转动位置

boolean flag = true;                             //用来控制oled屏幕的刷新

//oled设置
// JSON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256); // ArduinoJson V5

// 显示屏  如果引脚不同需要在这里修改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F_HW_I2C u8g2(U8G2_R0, /* reset=*/ U8X8_PIN_NONE, /* clock=*/ 14, /* data=*/ 2);

// B 站 API 网址: follower, view, likes
String NAME = "夏友";  //改成自己的名字
String UID  = "xxxxxxxxxx";  //改成自己的UID
//小灯、电机状态设置
String led_sta="off";
String motor_sta="off";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LED初始化
  pinMode(13,OUTPUT);
  digitalWrite(13,0);
  analogWrite(led_light, dutycycle);  /* 设置初始占空比为50% /2*/

  //WiFi初始化
  WiFi.mode(WIFI_STA);                       //设置为STA模式
  WiFi.begin(STAssid, STApassword);          //配置连接信息,开始连接
  //运行自定义函数,在未连接到路由器的过程中,打印输出......,直到连接成功
  gotoWifi();

  // OLED 初始化,显示连接WiFi
  u8g2.begin();
  u8g2.enableUTF8Print();
  u8g2.clearDisplay();
  u8g2.setFont(u8g2_font_wqy12_t_gb2312a);
  u8g2.setCursor(10, 10);
  u8g2.println("Wifi connecting to ");
  u8g2.setCursor(10, 30);
  u8g2.println(STAssid);
  u8g2.setCursor(10, 50);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u8g2.println("。");
      u8g2.println(" ");
  }
  //delay(1000);
  u8g2.sendBuffer();
  delay(5000);   //初始化延时5秒钟之后准备显示第二组画面

  //连接WiFi成功后的oled路由器显示
  u8g2.clearDisplay();
  u8g2.setCursor(10,10);
  u8g2.println("Wifi Connected!");
  u8g2.setCursor(10,30);
  u8g2.println("IP:");
  u8g2.setCursor(10,50);
  u8g2.println(WiFi.localIP() );

  Serial.println("连接路由器成功");
  //此时已经连接到路由器,可以开始连接远程服务器
  lianjie();
  u8g2.sendBuffer();
  delay(5000);   //初始化延时5秒钟之后准备显示第二组画面

  //第三组画面准备显示
  u8g2.clearDisplay();
  u8g2.setFont(u8g2_font_wqy12_t_gb2312a);
  u8g2.setCursor(10, 19);
  u8g2.print("Powered by");
  u8g2.setCursor(10, 31);
  u8g2.print("CSDN@夏友");
  u8g2.setFont(u8g2_font_wqy12_t_gb2312a);
  u8g2.setCursor(10, 50);
  u8g2.print("csdn-summer_bird");
  u8g2.sendBuffer();
  delay(5000);   //初始化延时5秒钟之后准备显示第二组画面

   //再次初始化
  u8g2.setFont(u8g2_font_wqy12_t_gb2312b);

}

void loop() {
/****************检测WiFi连接状态****************/
  if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WiFi.disconnect();
    WiFi.begin(STAssid, STApassword);
    gotoWifi();
  }
  else{
    if (!client.connected()) {            //如果没有连接到服务器
      lianjie();
      return;
    }
    else{                                //否则,就是连接到服务器
      if(is==0){
        client.print("hello,server");
        is=1;
      }
    }
  }

  /*针对信息对oled屏幕上的信息进行刷新并且显示*/
  String data_led_motor=Read_Tcp();    //记录LED和舵机的数据
  Tcp_Handler(data_led_motor);              //读取服务器信息,并处理

   while(flag)                         //oled数据显示
   {
    Serial.print("data_led_motor is:");
    Serial.println(data_led_motor);
    // display data
    Serial.println("count = 0, display data");
    u8g2.firstPage();
    do
    {
      display(data_led_motor, led_sta, motor_sta);        //分别输出占空比,小灯亮度,舵机强度
    } while (u8g2.nextPage());flag=false;
   }

   //Tcp_Handler(data_led_motor);              //读取服务器信息,并处理************************
}

//读取服务器信息,返回String类型
String Read_Tcp(){
  String data = "";
  while (client.available() > 0){

    char inchar = client.read();      //
    data += char(inchar);
    delay(10);
    flag=true;  //修改
  }
  return data;
}

//处理服务器信息
void Tcp_Handler(String data){
  if(data!=""){
    Serial.print("收到服务器信息:");
    Serial.println(data);
//数据接收处理
    /*舵机数据接收处理函数*/
    if(data=="led_open"){
      digitalWrite(13,1);
      led_sta="on";
      client.print("open led");
    }
    else if(data=="led_close"){
      digitalWrite(13,0);
      led_sta="off";
      client.print("close led");
    }
    else if(data=="more"){
      more();
      client.print("led_light_more");
    }
    else if(data=="lower"){
      lower();
      client.print("led_light_lower");
    }
    /*舵机数据接收处理函数*/
    else if(data=="motor_open"){
      motor_speed=1;
      driver(motor_speed);
      motor_sta="on";
      client.print("open motor");
    }
    else if(data=="motor_close"){
      motor_speed=0;
      driver(motor_speed);
      motor_sta="off";
      client.print("close motor");
    }
    else if(data=="faster"){
      driver(motor_speed++);
      client.print("motor_faster");
    }
    else if(data=="slower"){
      driver(motor_speed--);
      client.print("motor_slower");
    }
  }
}
//连接路由器
void gotoWifi(){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
//连接服务器
void lianjie() {
  Serial.println("开始连接服务器");
  client.connect(host, httpPort);
  delay(1000);
}
//小灯亮度提高
void more(){
  dutycycle+=100;
  if(dutycycle > 1023) {dutycycle = 1023;Serial.print("light_max");}/* 限制占空比至 1023,并提出警告 */
  led_sta="on";
  Serial.print("Duty Cycle: ");  Serial.println(dutycycle/1024*100);
  analogWrite(led_light, dutycycle);
  delay(1000);
}
//小灯亮度降低
void lower(){
  dutycycle-=100;
  if(dutycycle < 0) {dutycycle = 0;led_sta="off";Serial.print("light_min");}/* 限制占空比至 1,并提出警告 */
                                                 //小灯状态需要时刻监视
  Serial.print("Duty Cycle: ");  Serial.println(dutycycle/1024*100);
  analogWrite(led_light, dutycycle);
  delay(1000);
}

//舵机转速处理函数
// 0到180旋转舵机,每次延时15毫秒
void driver(int motor_speed)
{
  //速度控制函数
   if(motor_speed>10){motor_speed = 10;motor_sta="on";Serial.print("speed_max");}/* 限制转速0-10,并提出警告 */
   else if(motor_speed<0){motor_speed = 0;motor_sta="off";Serial.print("speed_min");}/* 限制转速0-10,并提出警告 */

    for(pos = 0; pos < 180; pos += motor_speed)
   {
      myservo.write(pos);
      delay(15);
    }
    // 180到0旋转舵机,每次延时15毫秒
    for(pos = 180; pos>=1; pos-=motor_speed)
    {
      myservo.write(pos);
      delay(15);
    }
}

//oled显示函数
// OLED 显示数据
void display(String data_led_motor, String led_sta, String motor_sta)
{

  Serial.println("ok");
  u8g2.clearDisplay();
  u8g2.setCursor(5, 11);
  u8g2.print("接收数据:" + data_led_motor);
  u8g2.setCursor(5, 27);
  u8g2.print("pwm占空比:" + String(dutycycle/1024*100));
  u8g2.setCursor(5, 41);
  u8g2.print("舵机速度:" + String(motor_speed));
  u8g2.setCursor(5, 54);
  u8g2.print("小灯/舵机状态:" + led_sta + "/" + motor_sta);

}

源程序我也放到了网盘,有需要的自取
网址:https://pan.baidu.com/s/14K37j_AizKk3m3WKlg7p9A
提取码:xwoj

网友A:
我正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