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振荡器电路没反应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有错误尺码 为什么没法震动

网友A(2020-06-07):
多少频率?这样的电阻和电容量,用公式计算一下时间。

网友B:
用proteus仿真,555部分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接一个led灯验证。

网友C:
你可以尝试调动电容阻值,把输出频率调大点,可能就有信号了

网友C:
我们用的软件不是正版,会存在bug,频率太小的话输出没有反应
把电容调一下,输出频率大可能就有输出了

网友C:
调一下电容或电阻,让输出频率变大,再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D:
必须告诉你,这款振荡电路我在几年前玩过,差点被气死,怀疑是自己差到连这么简单的电路也做不出,后来上网查了一下,原来外国好多人已经吃了亏,就是有的能振荡,有的不振荡,靠运气,所以不要再折腾了。

网友E:
可以用led-red或者led-yellow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