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接口实验:编码键盘的设计及按键检测程序

楼主(2020-06-07):
1. 连接实验箱上的数码管,编程在上面显示数字2017
2. 连接实验箱上的键盘和数码管,编写程序,将键盘输入值写在数码管的最右端,原来的数值,向左端移动。
3. 消除按键一次,输入多次的情况

                                   ORG 0000H
MAIN:        CLR P1.0                                           ;因为是共阴极的二极管,故当P1.0电平为低电平时,二极管会亮
                MOV P0,#5BH                                           ;2
                LCALL D1MS                                           ;延时
                SETB P1.0                                           ;置位,不选中这一位

                CLR P1.1                                                ;和上述方法一样
                MOV P0,#3FH                                                ;0
                LCALL D1MS;
                SETB P1.1

                CLR P1.2                                                 ;和上述方法一样
                MOV P0,#06H                                                 ;1
                LCALL D1MS
                SETB P1.2

                CLR P1.3                                                  ;和上述方法一样
                MOV P0,#07H                                                 ;7
                LCALL D1MS
                SETB P1.3

                LJMP MAIN                                                  ;循环显示
D1MS: MOV R7,#02H
DL:   MOV R6,#0FFH
DL1:  DJNZ R6,DL1
      DJNZ R7,DL
          RET
          END
2和3:
KBUF DATA 30H          ;显示缓冲区,存放要显示的数据
                ORG 0000H
                LJMP START1
                ORG 0100H
START1:        LCALL KEY           ;调用KEY,有没有键按下
                JC START4           ;判断进位位,如果进位位为1,证明没键按下

                PUSH ACC           ;A中存放的是键值的序号
                MOV R0,#KBUF   ;显示器的位置左移
                MOV R1,#KBUF+1
                MOV R7,#7
START2:        MOV A,@R1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7,START2

                POP ACC
                MOV @R0,A

;功能键的按钮
                CJNE A,#0FH,START4    ;判断累加器的值是否是0F,如果不是跳转到START4
START:        MOV R0,#KBUF
                MOV R7,#8
                MOV A,#0
START0:        MOV @R0,A
                INC R0
                DJNZ R7,START0

START4:        LCALL DISP
                SJMP START1

;①判断有没有键按下
KEY:        MOV P1,#0FFH  ;让显示器熄灭
                MOV P3,#0FFH  ;通过P3口读入信息,提前送入1
                MOV P0,#00H
                MOV A,P3
                ANL A,#0FH           ;只要低四位的数据
                CJNE A,#0FH,KEY1  ;判断是不是全1,若全1,证明没键按下,否则,证明有键按下,跳转到KTY1
                SJMP NOKEY
;②抖动问题
KEY1:        CALL DELAY ;延时,先消除抖动
                MOV A,P3
                ANL A,#0FH
                CJNE A,#0FH,KEY2   ;判断是不是全1,若全1,证明是抖动,没键按下,否则,是真正的有键按下
                SJMP NOKEY
;③确实哪一列的键被按下
KEY2:        MOV R6,#04H         ;循环4次
                MOV R5,#0FEH   ;存放的是每一列应该输入的值
KEY3:        MOV P0,R5          ;P0.0为0
                MOV A,P3          ;读取P3口
                ANL A,#0FH          ;只要低四位
                CJNE A,#0FH,KEY4  ;判断是不是全1,若全1,证明此列没键按下,顺序执行,否则,在此列有键按下,转到KEY4

                MOV A,R5
                RL A                 ;循环左移一位
                MOV R5,A
                DJNZ R6,KEY3   ;判断4次循环是否结束,没结束,继续执行上述过程
                SJMP NOKEY           ;四次都结束,且中间没有转到KEY4,证明没键按下
;④此列上有键按下,显示键值
KEY4:        SWAP A                 ;半字节交换,高4位有效
                MOV B,A                   ;B存储
                MOV A,R5     ;R5是列值
                ANL A,#0FH         ;只要低四位
                ORL B,A                 ;组合值,去查表
                MOV DPTR,#TAB1
                MOV R7,#16          ;共16个键,循环16次
                MOV R5,#0          ;从第0个开始
KEY5:        MOV A,R5
                MOVC A,@A+DPTR          ;读取值
                CJNE A,B,KEY7         ;判断是否和获得的组合值是否相等。相等,顺序执行,否则,转到KEY7
;⑤键是否抬起的问题
KEY6:        MOV A,P3                 ;等着键抬起
                ANL A,#0FH                 ;只要低四位
                CJNE A,#0FH,KEY6 ;不是0FH,证明没抬起来
                MOV A,R5                 ;A中存放的是键值的序号
                SJMP EXIT
KEY7:        INC R5                        ;序号加1,继续循环
                DJNZ R7,KEY5
NOKEY:        SETB C               ;进位位为1,证明没键按下
EXIT:        RET

;延时程序
DELAY:         MOV R5,#02H
DL:                   MOV R6,#0FFH
DL1:         DJNZ R6,DL1
              DJNZ R5,DL
                  RET

;显示程序
DISP:        MOV DPTR,#TAB
                MOV R0,#KBUF ;存放要显示的数据
                MOV R7,#8        ;共8个字节
                MOV R4,#1        ;存放字位
DISP0:        MOV A,@R0        ;通过R0得到要显示的值
                MOVC A,@A+DPTR        ;查表得到字型码
                MOV P1,A          ;送到P1口显示
                MOV A,R4
                MOV P0,A          ;字位送到P0口
                RL A                  ;左移一位
                MOV R4,A          ;又送到R4
                LCALL DELAY          ;延时
                MOV P1,#0FFH  ;关显示
                INC R0                  ;R0加一
                DJNZ R7,DISP0 ;判断8位是否全部显示,若没有,则继续显示,否则返回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88H,82H,0C6H,0A1H,86H,8EH                                ;共阳极字型码
TAB1:        DB 0EEH,0EDH,0EBH,0E7H,0DEH,0DDH,0DBH,0D7H,0BEH,0BDH,0BBH,0B7H,07EH,07DH,07BH,77H      ;键值表
                END

实验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