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ADC0804为什么不能直接对电池电压采样呢

楼主(2020-06-07):
(无正文)

网友A:
ADC0804的采样电压范围0~5V,如果是这个范围内可以直接采样。如果不是,则要分压或放大。

网友B:
ADC0804用的是单5V电源吧。如果是单5V电源,输出高电平一定是大于2.4V的,你测出1.2V是在ADC输出管脚和单片机IO口连在一起时测的吗,看看单片机P1口有没有提前写入0xFF,让P1为高电平,P1如果低电平会拉低ADC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804的采样电压范围0~5V,如果是这个范围内可以直接采样。如果不是,则要分压或放大。

12V电池,我已经分压了
但是就是电池电压采集不进来,
其他电压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