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3口的wr非口有什么作用,接dac0832芯片时

楼主(2020-06-07):
51单片机P3口的wr非口有什么作用,接c0832 芯片时,芯片中的wr非口有什么作用,这个不太懂,有没有关于p3口功能的文档???

网友A:
当使用总线操作器件时,wr和rd自动送出合适的读写信号。 当然也可以用其他I/O连接总线上器件的读写控制端,但在执行操作时要手动设置I/O信号; wr和rd也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手动设置其高低电平。

网友B:
你要仔细阅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