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什么意思?芯片的地址0x7fff

楼主(2020-06-07):
ox7fff是什么地方

网友A:
DA转换器0832的通道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转换器0832的通道地址

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0x7fff

网友B:
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从图上才能看出来为什么定义该器件的地址是0x7fff

网友C:
这是绝对地址定义,访问外部端口使用,根据DAC0832的硬件连接图,51/52单片机的地址由高位地址P2和低位地址P0组成16位地址,0X7FFF=0111 1111 1111 1111,说明P2.7=0,其余为为1,组成DAC0832的地址;XBYTE是指从该地址中读取或写入的数据是字节,DAC0832=0X34;向0832写入字节34H;
大概就是这样,一点拙见;

网友D:
宏定义的绝对地址,可以直接使用。它的值是0x7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