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MCP9808MCP9808温度传感器程序

楼主(2020-06-07):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CP9808.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2c.h"
#include "stdio.h"
/************************************************
MCP9808温度传感器串口测试
MCP9808的SCL口接PB8,SDA口接PB9,alert不接
MCP9808自带上拉电阻,无须外加
MCP9808的A2、A1、A0不接,从电路原理图中可以看到它们是下拉接地
默认地址是0X30,0011 A2A1A0X(X=0写,X=1读),可通过修改MCP9808.h中的ADDRESSBYTE改变
************************************************/

int main(void)
{
    float TP = 0.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art_config();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MCP9808_init();

    while(1)
    {
//        LED0 = !LED0;
        usart_printf("\r\n温度实验测试\r\n");
        TP = MCP9808_ReadTP();
        usart_printf("%.2f℃\r\n",TP);
       delay_ms(1000000000);
    }
}

int fputc(int ch,FILE *f)   //printf重定向函数
{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发送一字节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RESET);   //等待发送完成
        return ch;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1-07-25):
谢谢,我正好有这片子,我评测下

网友B(2021-11-20):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正好有这片子,我评测下

请问测试结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