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器里的程序可以读出来吗

楼主(2020-06-07):
如题,我们单位的原来做程序的离开了,程序在离线烧录器里,现在需要修改一部分,可以直接读出来吗

网友A:
读出来是二进制代码,高手才可以修改,还不如根据功能要求重写程序。

网友B:
一般读不出来,就算你能读出来也无法还原成C语言改编。

网友C:
hex应该不能

网友D:
有的烧录器是加密的,读不出来的. 如不是加密的烧录器,读出来就是bin或hex文件,要进行反汇编后才能变成源代码.在bin或hex直接修改如果不熟悉原有内容,如果是数据还好一点,如改指令或逻辑,放弃吧,改出了也不敢用啊!最好找原有源程序改下比较安全,原先离职的不和公司交接这一块就走了么?

网友E:
hex读不出来的  只能问问离职的那个人有没有备份

网友F:
能,需要很多精力。一般不会免费。

网友G:
如果是自家厂的一般不设门槛可以直接读出来但只是编译过的HEX文件,想要还原成C或汇编不是一般的麻烦但网上有高价的可以据说可还原出但又据说编程时有很多防止还原的技术......
所以说重写,或告知(起诉)原实际持有代码的人交出。

网友H:
需要用到反汇编,工程浩大呀,还是找原来同事要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