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仿真时LM016L管脚全是低电平,程序在下面,帮帮孩子吧。

楼主(2020-06-0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8B20.h"
sbit Trig1 = P1^0;
sbit Echo1 = P1^1;
unsigned char TimeH,TimeL;unsigned int time=0;int distance1,distance2;
char dis_lcd[18];float wendu=0;int set=200;sbit beep=P1^3;
sbit key1=P3^5;sbit key2=P3^6;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
TH0=0;   TL0=0;   TF0=0;   ET0=1;   EA=1;}
void delay(int z){  int i,j;  for(i=z;i>0;i--)
for(j=1000;j>0;j--);}void main()
//÷{   delay_ms(500);   InitLcd1602();
while(1)  {          Timer0Init();        Trig1=1;        delay(1);        Trig1=0;
while(Echo1==0); //±Echo±±¨±÷ó???        TR0=1;
while(Echo1==1);//Echo±        TimeL=TL0;//±Echo,TH0,TL0???        TimeH=TH0;        Trig1=0;        TR0=0;        time=TimeH;        time<<=8;        time+=TimeL;        distance1=(int)(time*0.17);//à  ±*
wendu=readtemp();//
distance2=(int)(time*((331.5+0.607*wendu)/2000.0));
if(key1==0) {set=set+10; if(set>999){set=0;}}
if(key2==0) {set=set-10;if(set<=0)

网友A:
P0是要接上拉排阻的

网友B:
你这是温补超声波测距显示程序,网上搜一下多得很,参考一下

网友C:
p0口接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