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求助(上电电压跳变)

楼主(2020-06-07):
新手对开关电源了解不是太多,求大神指导!
示波器是在使用中突发故障(市电直接跳闸,示波器无反应),损坏后拆机电源模块爆保险,开关管有击穿,更换后使用变频电源给低电压上电--正常电压(软启动正常继电器正常西河),然后短接绿色线和黑色线,测量输出一直跳变,风扇不断启停。检测3845供电正常,万用表测量6脚输出不断闪烁(有效值1V多),靠近开关管附近的电流检测回路电阻正常。

不知道接下如何查找故障点,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首先你的板子没办法给你做准确的分析,因为没有实物也没有原理图,单从板子上来看358芯片周围有烧黑的痕迹,你说的电压一直在跳变是不是因为358芯片比较检测出了问题;像这种需要一级一级往下查,先从220V顺着电压流进查每个支路的电压运转情况,一旦发现问题就需要看看是哪个模块引起的问题,这样子排除异常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电源模块爆保险,开关管有击穿,后其整个电流回路元件要全部测量一遍,仅更换炸的不行。现象看,还有短路的元件。3842没问题。

网友C:
开关管都击穿了,说明有大电流进到主电路了,与开关管相连的主控芯片和前端的整流桥很有可能也烧坏了,电压跳应该就是有元件短路保护了。多查查芯片和晶体管之类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