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执行不了我的hex文件 ,可能是哪些原因

楼主(2020-06-07):
(无正文)

网友A:
proteus中单片机导入hex文件路径是否正确;程序是否有问题也会影响hex在单片机的执行

网友B:
电路图有问题,软件没破解好

网友C:
添加hex进去之后改变文件地址可能会出错。

网友D:
晶振是否正确

网友E:
导入hex文件路径可能不对,重新命名HEX文件再导入试试,如果不行,你得去调试下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