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单片机如何改为51芯片的?

楼主(2020-06-07):
我在15单片机上边的程序下载到51单片机上边的为什么用不成?现在改怎么办?

网友A:
一般不可以这样改的

网友B:
改头文件

网友B:
改头文件为REG52.H

网友C:
引脚定义要改,延时要改

网友D:
你说的是STC15系列的单片机吧,这个单片机是原51单片机的内核基础上的增强版,增加了原51单片机没有的功能,如果你原15单片机只用了最基础的功能,那么只需改动延时函数应就能用,但前提是你的程序是用汇编写的,如果是用C写的,那编译出来肯定也是不能用的,要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E(2021-05-19):
头文件可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