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指针里面字符串如何传到一个数组里面?

楼主(2020-06-07):
有哪位大神指点下,怎样才能让一个指针里面字符串传到一个数组里面,我搞了一天了,实在不会,请帮忙。
LcdShowStr(0, 1, buf+cmdLen[2]);
这个里面的buf定义的是指针,传来的是液位数据,例如 0235CM,我想设置液位报警,可指针里面的数据我不懂得怎样传到数组里面,特来请请教,谢谢!
实在不会才求助,实在是急用呀?

网友A:
#include<iostream> #include<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char s[]="asdfghjk",b[20]; strcpy(b,a); //直接使用bai字符串拷贝就可以了 cout<<b; return 0; } 如果du是char *b = a的话只是把a和zhib所指向的内存一样,如果修改了a的值则b的值也会同dao时进行修改。如果是 for(int i=0;i<20;i++) *(b+i)=*(s+i);或strcpy(b,a)则修改a的值不影响b;

网友B:
定义另一个指针或数组,把内容整合进去,再用这个新的指针或数组使用到函数里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已解决。

网友C:
指针存的是你数据buff的首地址

网友D:
首先,C语言bai没有字符串类型,但是字符du数组或者字符zhi指针可以表示字符串。 所以你可以把几个dao字符串分别放到几个不同数组: 例如: char str1[10] = "abcdefg";char str2[10] = "qwerty";注意,定义字符数组时可以使用=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