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PN开关电路会变成低电平驱动,而不是高电平驱动?

楼主(2020-06-07):
Proteus仿真原理图:(如下图所示)Keil程序为: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x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main()
{
        P2 = 0x01;
        P1 = dxcode[9];
        while(1);
}
仿真运行结果为:不亮 9 9 9(如下图所示)
我的问题:正常应该是第一个数码管亮,其他灭?但是结果恰恰相反,为什么呀?

网友A:
看数组编码 你这是共阴的数码管

网友A:
三极管网络标号应该是GND才对

网友B:
共阴极数码管要图改接。实际电路的P2还要加1K上拉电阻,否则IO口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C:
没毛病,你选的公阳管,而且4个三极管的接法不对,4个C极接LED1/2/3/4,E接地,就会如你所愿了。just  Try!

网友C:
R--2/4/6/8去掉不用

网友D:
那你直接换成PNP就好了,就不用想那么多了

网友E:
三极管的用法错了,C极不应接VCC,现在接三极管E极那条线应接C极。E极接地。

网友F:
看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把接到发射极的改接到集电极上就行了。

网友H:
三极管  低电平高电平都可以驱动  主要是三极管的型号和电路设计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