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STM32F103R6系列_023_ili9340 16BUS

楼主(2020-06-08):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STM32F103R6系列_023_ili9340 16BUS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gui.h"
#include "test.h"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初始化RCC 设置系统主频为72MHZ
//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while(1)
        {
                LCD_Init();           //液晶屏初始化
                main_test();                 //测试主界面
                Test_Color();                  //简单刷屏填充测试
                Test_FillRec();                //GUI矩形绘图测试
                Test_Circle();                 //GUI画圆测试
                English_Font_test();//英文字体示例测试
                Chinese_Font_test();//中文字体示例测试
                Pic_test();                        //图片显示示例测试
                //Touch_Test();                //触摸屏手写测试
        }

}

24cxx2.h:
#ifndef __24CXX_H
#define __24CXX_H
#include "myiic.h"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define AT24C16                2047
#define AT24C32                4095
#define AT24C64            8191
#define AT24C128        16383
#define AT24C256        32767
//Mini STM32开发板使用的是24c02,所以定义EE_TYPE为AT24C02
#define EE_TYPE AT24C02

u8 AT24CXX_ReadOneByte(u16 ReadAddr);                                                        //指定地址读取一个字节
void AT24CXX_WriteOneByte(u16 WriteAddr,u8 DataToWrite);                //指定地址写入一个字节
void AT24CXX_WriteLenByte(u16 WriteAddr,u32 DataToWrite,u8 Len);//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u32 AT24CXX_ReadLenByte(u16 ReadAddr,u8 Len);                                        //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数据
void AT24CXX_Write(u16 WriteAddr,u8 *pBuffer,u16 NumToWrite);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void AT24CXX_Read(u16 ReadAddr,u8 *pBuffer,u16 NumToRead);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u8 AT24CXX_Check(void);  //检查器件
void AT24CXX_Init(void); //初始化IIC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ili9341和虚拟串口的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STM32F103R6系列_023_ili9340 16BUS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网友A(2020-08-17):
文件在哪里 谢谢

网友A: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char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unsigned short *"

楼主:
文件都在project source里面。

楼主:
文件去知乎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