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用单片机做十字路口交通灯程序遇到问题

楼主:
求教各位大佬。我在写51单片机交通灯的时候遇到问题,可能是中断出问题了,运行以后,第一轮状态的灯跟数码管都是正常的(如下图所示)

但是跳变到第二轮状态的时候就定在初始状态,一动不动,

附件里有代码跟protues仿真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unt1=0;                            //中断计算器
unsigned char count2=60;                        //红灯秒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3=55;                        //绿灯秒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unt4=5;                                //黄灯秒数变量
unsigned char type=1;               //状态类型
sbit dxr=P1^0;
sbit dxy=P1^1;
sbit dxg=P1^2;
sbit nbr=P1^3;
sbit nby=P1^4;
sbit nbg=P1^5;
unsigned char led_mo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led的显示数~共阳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timer0() interrupt 1                        //T0定时方式1中断函数
{
        count1++;                                        //中断次数+1,50ms过去
        if(count1==20)                                //将1S分成20个50ms
        {
                count1=0;
                count2--;                        //count2减一1表示1S过去,显示器-1
                count3--;
                 count4--;
        }
        if(count2==0)
        count2=60;
        if(count3==0)
        count3=55;
        if(count4==0)
        count4=5;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
void nbr_display(uint y)                         //        南北向亮红灯时候的数码管函数
{
         uint shi=y/10;
         uint ge=y%10;
         P2=0x01;
         P0=led_mod[shi];
         delay(1);
         P2=0x02;
         P0=led_mod[ge];
         delay(1);
}
void dxr_display(uint y)                         //        东西向亮红灯时候的数码管函数
{
         uint shi=y/10;
         uint ge=y%10;
         P2=0x04;
         P0=led_mod[shi];
         delay(1);
         P2=0x08;
         P0=led_mod[ge];
         delay(1);
}
void nbg_display(uint y)                          //南北向亮绿灯时候的数码管函数
{
         uint shi=y/10;
         uint ge=y%10;
         P2=0x01;
         P0=led_mod[shi];
         delay(1);
         P2=0x02;
         P0=led_mod[ge];
         delay(1);
}
void dxg_display(uint y)                          //东西向亮绿灯时候的数码管函数
{
         uint shi=y/10;
         uint ge=y%10;
         P2=0x04;
         P0=led_mod[shi];
         delay(1);
         P2=0x08;
         P0=led_mod[ge];
         delay(1);
}
void nby_display(uint y)                           //南北向亮黄灯时候的数码管函数
{
         uint shi=y/10;
         uint ge=y%10;
         P2=0x01;
         P0=led_mod[shi];
         delay(1);
         P2=0x02;
         P0=led_mod[ge];
         delay(1);
}
void dxy_display(uint y)                           //东西向亮黄灯时候的数码管函数
{
         uint shi=y/10;
         uint ge=y%10;
         P2=0x04;
         P0=led_mod[shi];
         delay(1);
         P2=0x08;
         P0=led_mod[ge];
         delay(1);
}
void traffic()
{
        if(type==1)
        {nbr=1;nby=1;nbg=0;dxr=0;dxy=1;dxg=1;nbg_display(count3);dxr_display(count2);if(count2==5)type=2;}//南北绿灯,东西红灯,持续55秒
        if(type==2)
        {count2=5;count4=5;nbr=1;nby=0;nbg=1;dxr=0;dxy=1;dxg=1;nby_display(count4);dxr_display(count2);if(count2==0)type=3;}//南北黄灯,东西红灯,持续5秒
        if(type==3)
        {count2=60;count3=55;nbr=0;nby=1;nbg=1;dxr=1;dxy=1;dxg=0;nbr_display(count2);dxg_display(count3);if(count2==5)type=4;}//南北红灯,东西绿灯,持续55秒
        if(type==4)
        {count2=5;count4=5;nbr=0;nby=1;nbg=1;dxr=1;dxy=0;dxg=1;nbr_display(count2);dxy_display(count4);if(count2==0)type=1;}//南北红灯,东西黄灯,持续5秒

}
void main()
{
        TMOD=0x01;                           //设置T0定时方式1,t=50ms
        TH0=(65536-50000)/256;        //计数初值a=2^16-50000us*12/12
        TL0=(65536-50000)%256;         //将a的值转化为十六进制分高低位分别赋予TH0跟TL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TR0=1;                                        //启动T0
        while(1)
        traffic();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time>0;time--)
                for(j=0;j<125;j++);
}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traffic函数改成这样,编译以后会出现警告,然后在protues上仿真不了,完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看不懂提示啊.....
switch(type)
        {
                 case1:nbr=1;nby=1;nbg=0;dxr=0;dxy=1;dxg=1;nbg_display(count3);dxr_display(count2);if(count2==5)type=2;break;//南北绿灯55,东西红灯
                case2:count2=5;count4=5;nbr=1;nby=0;nbg=1;dxr=0;dxy=1;dxg=1;nby_display(count4);dxr_display(count2);if(count2==0)type=3;break;//南北黄灯,东西红灯
                case3:count2=60;count3=55;nbr=0;nby=1;nbg=1;dxr=1;dxy=1;dxg=0;nbr_display(count2);dxg_display(count3);if(count2==5)type=4;break;//南北红灯,东西绿灯
                case4:count2=5;count4=5;nbr=0;nby=1;nbg=1;dxr=1;dxy=0;dxg=1;nbr_display(count2);dxy_display(count4);if(count2==0)type=1;break;//南北红灯,东西黄灯
         }

网友A(2020-06-08):
单片机小白,求各位大佬帮忙看下程序那里出错了

网友A:
搞定了,做出来了,原来是秒数的初始值设置错了,改了一下中断函数跟traffic()就运行成功了,一开始没考虑到秒数是同步减少的。 不过还是不懂为什么用switch语句会不行,求大佬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做出来了,原来是秒数的初始值设置错了,改了一下中断函数跟traffic()就运行成功了,一开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