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CF8574简易密码锁程序 带详细注释 1602显示

楼主(2020-06-08):
*      名称:基于STC51的简易密码锁
*        硬件配置:IAP15W4K61S4+LCD1602+PCF8574+4*4矩阵键盘
*        功能说明:键盘表
*                                          [   0,1,2,3,
*                                             4,5,6,7,
*                                              8,9,a,b,
*                                              c,d,e,f
*                                         ]
*                                                按键说明:f:确认键;e:设置键;b:上锁键
*                                         初始密码:1234
*                                         开门流程:通电,输入初始密码,按f键,提示open,同时P2灯亮代表开门。
*                                         修改密码流程:通电后,按e键,首先输入旧的密码(第一次设置时,旧密码就是初始密码),按照LCD提示操作即可。
*                                                上锁流程:开门后,按下b键,上锁,P2灯灭
*                                                灯光说明:流水灯-在修改密码时,每一步成功都会有流水灯提示
*                                                                全亮灯-门开
*                                                                全灭灯-门关
*        不足之处:1.不知是单片机识别出现问题,还是键盘读入的问题。有时输入正确的密码,但提示错误,慢慢的按键输入,出错的几率会低些
*                                                2.需要一直通电,如果重新供电后,修改的密码会失效,所以离应用到实际生活还有距离
*                                                3.暂时这些,有问题望指
*        如果有不同想法的朋友,欢迎一起交流学习!!
硬件连接图如下:
硬件连接的详细接法程序中有,不清楚的也可以直接回帖问我
注意注意!!!!做了几处修改,下面是优化版
注意注意!!!!做了几处修改,下面是优化版
注意注意!!!!做了几处修改,下面是优化版
修改:        1.添加删除功能

        2.优化了几处错误,基本完成所有密码锁的功能
如有发现其他错误,望不惜赐教!!
此处是优化版的源码,请下载这个:

(有几处错误)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Port P0                                //外接键盘,低四位接行,高四位接列

uchar  KEY_TABLE[16] =
{
    0xEE, 0xDE, 0xBE, 0x7E,
    0xED, 0xDD, 0xBD, 0x7D,
    0xEB, 0xDB, 0xBB, 0x7B,
    0xE7, 0xD7, 0xB7, 0x77
};
int flag1=0;                                                                                                    //修改密码标志位
uchar num,i=0,j;
uchar passwordtemp[16],password[16]={'1','2','3','4'},newpassword[16];       //输入的密码,默认的密码
uchar inputtimes;                                                                                                    //密码输入错误次数
uint n,m;                                                                                                    //输入密码长度,实际密码长度
bit Flag=0;\
uchar light,light1=0,light2=0xf0;                                                                                                    //设置成功,开锁,错误,

sbit SCL = P1^0;
sbit SDA = P1^1;

char ADDR = 0x4e;    // PCF8574  T  模块的地址码
//char ADDR = 0x7e;    // PCF8574   AT  模块的地址码

//***************************** 延时 y  ms ***********************************************
void delay1(int y)   //
{
         ;
        while(y--)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IIC 串口开始 ********************************************

void IIC_start(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_nop_();

}

//********************************** IIC 串口写1个字节 ******************************************

void IIC_writeByte(char temp)
{
        char i;
        for(i=0;i<8;i++)
        {
                SDA=(bit)(temp & 0x80) ;   // 根据规定1602的数据最高位必须为  1
                temp <<=1;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SDA);
        _nop_();
        SCL=0;
}

//******************************** 1602写命令 ********************************************

void LCD_write_command(char comm)
{
        char tmp;
        IIC_start();          // 串口开始
        IIC_writeByte(ADDR);  // 先选PCF 8574T 的地址  (应该是相当于选中的意思吧)

        tmp = comm & 0xF0;    // 与0xf0 应该是取第四位的意思吧
        tmp |= 0x0C;         //保留高4位为指令的高四位,低四位为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从串口送出
        delay1(20);
        tmp &= 0xFB;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tmp = (comm & 0x0F) << 4 ;  //将指令的低四位 送到高位置保存
        tmp |= 0x0C;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
//******************************** 1602写数据 ********************************************

void LCD_write_data(char data1)
{
        char tmp;
        IIC_start();
        IIC_writeByte(ADDR);   // 先选PCF 8574T 的地址  (应该是相当于选中的意思吧)

        tmp = data1 & 0xF0;
        tmp |= 0x0D; //RS = 1,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tmp = (data1 & 0x0F) << 4 ;
        tmp |= 0x0D; //RS = 0, RW = 0, EN = 1
        IIC_writeByte(tmp);
        delay1(20);
        tmp &= 0xFB ; // Make EN = 0
        IIC_writeByte(tmp);
}

//******************************** 1602初始化 ********************************************

void Init_Lcd(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3);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32); //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28); // 4位数据线,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如果是0x38  则为8位数据线,显示2行,5*7点阵字符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C); // 开显示,关闭光标,不闪烁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6);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位移
        delay1(50) ;
        LCD_write_command(0x01); // 清屏
        delay1(50)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 *************************************

void Write_LCD(int x, int y, char *str)
{
        char addr;
        if( x < 0)
        {
                x = 0;
        }
        if(x > 15)
        {
                x = 15;
        }
        if(y<0)
        {
                y = 0;
        }
        if(y > 1)
        {
                y = 1;
        }

        addr = 0x80 + 0x40 * y + x;   // Move cursor  移动光标
        LCD_write_command(addr);
        while (*str)
        {
                LCD_write_data(*str++);
        }
}

//--------------------------------------------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void LCD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while(*s>0)
        {
                LCD_write_data(*s);
                s++;

        }
}

//********************************* 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Print_Char (unsigned char line,unsigned char num,unsigned char date)
{
                LCD_write_command(line+num);
                LCD_write_data(date);
}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针对1602液晶)-用在温度显示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 算出指令码
LCD_write_command(X);    //这里不检测忙信号,发送地址码
LCD_write_data(DData);
}

//--------------------------------------初始化----------------------------------------------------------------
void initial()
{
        P1M0=0;
        P1M1=0;
        P2M0=0;
        P2M1=0;
        P0M0=0;
        P0M1=0;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char cord_h,cord_l;            //行列值中间变量
        uchar tempt;
        uint i;
         KeyPort=0xf0;                                                    //列线输出全为0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if(cord_l!=0xf0)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10);        //去抖
                  if(cord_l!=0xf0)
                  {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列线值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0f)!=0x0f);//等待松开并输出
                            tempt = cord_l+cord_h;
                                        for(i=0;i<16;i++)
                                   if(KEY_TABLE[i]==tempt)
                                                 break;
                                        return(KEY_TABLE[i]);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return '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de:return '1';break;//1
  case 0xbe:return '2';break;//2
  case 0x7e:return '3';break;//3
  case 0xed:return '4';break;//4
  case 0xdd:return '5';break;//5
  case 0xbd:return '6';break;//6
  case 0x7d:return '7';break;//7
  case 0xeb:return '8';break;//8
  case 0xdb:return '9';break;//9
  case 0xbb:return 'a';break;//a
  case 0x7b:return 'b';break;//b
  case 0xe7:return 'c';break;//c
  case 0xd7:return 'd';break;//d
  case 0xb7:return 'e';break;//e
  case 0x77:return 'f';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流水灯--------------------------------------------------------

void RuningLight()                                                                                                    //流水灯
{
        light=0xfe;
        P2=light;
        for(j=0;j<8;j++)
           { light<<=1 ;
                         delay1(250);
                         P2=light;
                 }
        P2=0xff;

}

//--------------------------------------------------------密码验证--------------------------------------------------------

void VriefytPassword()                                                                                                    //验证密码
{        if(flag1)
                                                m=sizeof(newpassword);                                                                                                    //记录新密码的长度
                                 else
                                          m=sizeof(password);                                                                                                    //记录旧密码的长度
                                                n=sizeof(passwordtemp);                                                                                                    //记录输入密码的长度
                                 if(m==n)                                                                                                    //长度判断
                                                {
                                                         if(flag1)                                                                                                    //修改密码后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是否一一对应
                                                                                { if(passwordtemp[j]==newpassword[j])
                                                                                        Flag=0;
                                                                                        else
                                                                                        { Flag=1;
                                                                                                break;
                                                                                        }
                                                                                }
                                                                else                                                                                                    //修改密码前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是否一一对应
                                                                                { if(passwordtemp[j]==password[j])
                                                                                        Flag=0;
                                                                                        else
                                                                                        { Flag=1;
                                                                                                break;
                                                                                        }
                                                                                }
                                                }
                                 else
                                 {         Flag=1;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Wrong length!");                                //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delay1(10);
                                 }
                                 if(Flag)                                                                                                    //输入错误提示和输入错误总次数判断,限定三次
                                 {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Wrong Retry!");                                //输入错误提示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清除输入的错误密码
                                              passwordtemp[j]='\0';
                                          inputtimes++;                                                                                                    //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0;
                                                        if(inputtimes==3)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Wrong 3 times!");//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while(1)
                                                                                P2=light2;                                                                                                 //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else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Right Open!>>>>");//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P2=light1;
                                                                inputtimes=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i=0;

                                        }
}

//--------------------------------------------------------修改密码时的密码验证--------------------------------------------------------

void SetPassword()                                                                                                    //设置新密码时,先验证
{ while(1)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if(num=='f')                                                                                                    //确定键按下,进入判断密码对错
                                        {
                                                i=0;
                                                if(flag1)
                                                        m=sizeof(newpassword);
                                                else
                                                        m=sizeof(password);
                                                        n=sizeof(passwordtemp);

                                                if(m==n)                                                                                                    //长度判断
                                                { if(flag1)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是否一一对应
                                                        { if(passwordtemp[j]==newpassword[j])
                                                                        Flag=0;
                                                                else
                                                                        { Flag=1;
                                                                                break;
                                                                        }
                                                        }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是否一一对应
                                                        { if(passwordtemp[j]==password[j])
                                                                        Flag=0;
                                                                else
                                                                        { Flag=1;
                                                                                break;
                                                                        }
                                                        }
                                                }
                                 else
                                 {  Flag=1;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Wrong length!");                                //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delay1(10);
                                                i=0;
                                          P2=light2;
                                          inputtimes++;

                                 }
                                 if(Flag)                                                                                                    //输入错误提示和输入错误总次数判断,限定三次
                                 {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Wrong Retry!");                                //密码错误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passwordtemp[j]='\0';
                                          inputtimes++;                                                                                                    //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inputtimes==3)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Wrong 3 times!");//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while(1)
                                                                                P2=light2;                                                                                                 //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else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Right Password!");//密码正确
                                                                RuningLight();
                                                                i=0;
                                                                inputtimes=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break;
                                        }
                        }

                        else                                                                                                    //没有按确定键,保存键值
                        {
                                if(i<16)
                                {
                                        passwordtemp[i]=num;                                                                                //保存密码
                                        DisplayOneChar(i,1,num);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计数,不能超过16位
                                }
                                else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Too Many Retry");
                                        inputtimes++;
                                        i=0;
                                        P2=light2;
                                }
                        }
}
}
}

//--------------------------------------------------------新密码输入--------------------------------------------------------

void NewPasswordInput()                                                                                                    //新密码输入
{
                                while(1)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if(num=='f')
                                                  { i=0;
                                                                RuningLight();
                                                                break;
                                                        }
                                                else if(i<16)                                                                                                    //新密码不能超过16位
                                                        {
                                                                newpassword[i]=num;                                                                                //保存密码
                                                                DisplayOneChar(i,1,num);                                                                //显示新密码
                                                                i++;                                                                                                    //计数,不能超过16位
                                                        }
                                                else
                                                        {        i=0;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Too Many Retry");                                //输入过多,报错
                                                                delay1(10);
                                                                for(j=0;j<sizeof(newpassword);j++)                        //清除新密码
                                                                                newpassword[j]='\0';
                                                                P2=light2;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new password!");                                                                                                 //重新输入新密码
                                                                delay1(10);

                                                }
                                        }
                                }
}

//--------------------------------------------------------确认修改的密码--------------------------------------------------------

void AgainInput()                                                                                                    //新密码确认
{
        while(1)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if(num=='f')
                                                                {
                                                                                i=0;
                                                                                n=sizeof(passwordtemp);
                                                                                m=sizeof(newpassword);
                                                                                if(m==n)                                                                                                    //长度判断
                                                                                        {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是否一一对应
                                                                                                   { if(passwordtemp[j]==newpassword[j])
                                                                                                   Flag=0;
                                                                                                   else
                                                                                                   { Flag=1;
                                                                                                   break;
                                                                                                   }
                                                                                                   }
                                                                                        }
                                                                                else
                                                                                 Flag=1;
                                                                                if(Flag)                                                                                                    //输入错误提示和输入错误总次数判断,限定三次
                                                                                        {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Difference!!");                                //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清除密码
                                                                                                   passwordtemp[j]='\0';
                                                                                                i=0;
                                                                                                Flag=0;
                                                                                                P2=light2;
                                                                                        }

                                                                                else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Right!");                                        //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delay1(10);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Finish!");
                                                                                                RuningLight();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Right Open>>>");//清除该行
                                                                                                P2=light1;
                                                                                                inputtimes=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i=0;
                                                                                                break;
                                                                                        }

                                                                        }
                                                                else if(i<16)                                                                                                    //密码不能超过16位
                                                                                                {
                                                                                                   passwordtemp[i]=num;                                                                                //保存密码
                                                                                                   DisplayOneChar(i,1,num);                                                                //显示新密码
                                                                                                   i++;                                                                                                    //计数,不能超过16位
                                                                                                }
                                                                                        else
                                                                                                {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Too Many Retry");                                //输入过多,报错
                                                                                                   delay1(10);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清除密码
                                                                                                   passwordtemp[j]='\0';
                                                                                                   i=0;                                                                                                    //重新输入
                                                                                                   P2=light2;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Input New Again!");                        //重新输入新密码
                                                                                                   delay1(1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ial();
        Init_Lcd();         //初始化液晶屏
        delay1(10);        //延时用于稳定,可以去掉
        Write_LCD(0,0,"  Welcome! ");    //写入第一行信息,主循环中不再更改此信息,所以在while之前写入
        delay1(10);
        Write_LCD(0,1,"Input password!");    //写入第二行信息,提示输入密码
        delay1(10);
while (1)         //主循环
{

         num=KeyPro();  //扫描键盘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i==0)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if(num=='e')                                                                                                    //设置新密码
                        { P2=0xff;
                                for(j=0;j<sizeof(newpassword);j++)                                                                                        //释放存储新密码数组
                                 newpassword[j] = '\0';
                                Write_LCD(0,1,"Set Password!");
                                delay1(10);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Input Password!");                                                                                                //用户验证
                                delay1(10);
                                SetPassword();                                                                                                    //验证密码
                                P2=0xff;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New Password!");                                                                                                    //新密码输入
                                delay1(10);
                                NewPasswordInput();                                                                                                    //新密码输入
                                P2=0xff;
                                Write_LCD(0,1,"                ");
                                delay1(10);
                                Write_LCD(0,1,"Again Input!!");
                                AgainInput();                                                                                                    //新密码确认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释放存储输入密码数组
                                 passwordtemp[j] = '\0';
                                 flag1=1;                                                                                                    //修改密码标志位
                        }
                        else if(num=='f')                                                                                                    //确定键按下,进入判断密码对错
                                                { i=0;                                                                                                    //清除输入标志
                                                        VriefytPassword();                                                                                                    //密码认证
                                                }
                                                else if(num=='b')                                                                                                    //上锁
                                                {
                                                        P2=0xff;
                                                        delay1(10);
                                                        Write_LCD(0,1,"                ");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Input password!");
                                                        i=0;
                                                        for(j=0;j<sizeof(passwordtemp);j++)
                                                          passwordtemp[j] ='\0';
                                                }
                                                else                                                                                                    //没有按确定键,上锁键,设置键,保存键值
                                                {
                                                        if(i<16)
                                                                {
                                                                        passwordtemp[i]=num;                                                                                //保存密码
                                                                        DisplayOneChar(i,1,num);                                                                //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计数,不能超过16位
                                                                }
                                                        else
                                                                {        Write_LCD(0,1,"                ");//清除该行
                                                                        delay1(10);
                                                                        Write_LCD(0,1,"Too Many Retry");
                                                                        inputtimes++;
                                                                        i=0;
                                                                }
                                                }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