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转换 按一个按键,发送模拟量到pc机 求帮助

楼主:
按一个按键,发送模拟量到pc机
仿真,我做了好久也没做出来,程序有问题 求帮助
/*  名称:单片机与PC通信
    说明:单片机可接收PC发送的数字字符,
    按下单片机的K1键后,单片机可向PC发送字符串。
    在Proteus环境下完成本实验时,需要安装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和串口调试助手。
    本例缓冲100个数字字符,缓冲满后新数字从前面开始存放(环形缓冲)。
*/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adc_dat = 0;
uchar code DSY_CODE[] =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00
};

//延时
void Delay10MS(uchar n)     //@11.0592MHz
{
    uchar i, j;
    while (n--)
    {
        i = 108;
        j = 14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允许接收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8;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F;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I = RI = 0;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i;                 //i用于for循环
    CLK_DIV &= 0xDF; //ADRJ=0
    ADC_CONTR |= 0x80;     //开A/D转换电源
    for (i = 0; i < 10000; i++); //适当延时
    P1ASF = 0x01;                  //设置P1.1的模拟量功能
    ADC_CONTR = 0xE1;    //选择P1.1作为A/D转换通道
    for (i = 0; i < 10000; i++); //适当延时
    ADC_CONTR |= 0x08;    //启动 A/D 转换
    EADC = 1;                        //EADC=1, 开放ADC的中断控制位
    UartInit();
                IE0 = 0;
    EX0  = 1;
                IT0  = 1;
    ES   = 1;
    EA = 1;                  //开放CPU总中断
    while (1)
    {
        //循环等待ADC中断
    }
}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
          if(TI)
    TI = 0;
                IE0 = 0;
    EX0  = 1;
    ES = 1;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SBUF = adc_dat ;
                IE0 = 0;
    EX0  = 0;
}
void ADC_ISR(void) interrupt 5        // ADC中断函数
{
    ADC_CONTR &= 0xE7;        //将ADC_FLAG清0
    adc_dat = ADC_RES * 4 + ADC_RESL;
    ADC_CONTR = 0xE1;    //11100010B, P1.1为A/D通道
    ADC_CONTR |= 0x08;           //重新启动A/D转换
}

网友A(2020-06-08):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T=P2^0;   sbit OE=P2^2;   sbit ALE=P2^3;   sbit EOC=P2^1;   sbit CLK=P2^4;   long int datas,bai,she,ge; uchar duan; uchar code num[]={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num_do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      uchar code wei[]={0x0d,0x0b,0x07};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  while(z--)  for(i=0;i<120;i++); } void display() {  uchar i=0;  bai=(datas*500/255)/100;  she=(datas*500/255)/10 % 10;  ge=(datas*500/255) % 10;  for(i=0;i<3;i++)      {   P3=wei[i];   if(i==0){duan=num_dot[bai];}      else if(i==1){duan=num[she];}   else if(i==2){duan=num[ge];}   P0=duan;   delay(2);  }  } void main() {  TMOD=0x02;        TH0=0x216;            TL0=0x216;     EA=1;       ET0=1;    TR0=1;       while(1)  {  ST=OE=0;      ALE=1;            ST=1;            ALE=0;  ST=0;  while(!EOC);    OE=1;            datas=P1;         display();     } } void inter_1() interrupt 1 {  CLK=~C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