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8.6仿真图运行不了?

楼主(2020-06-08):
为什么proteus8.6仿真图运行不了?

网友A:
源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B:
原理图画完了嘛,程序要和原理图对应才能运行

网友C:
没有源程序

网友D:
因为你的源程序找不到,也就是打不开,所以接下来的项目就无法继续下载了,你检查检查源程序再试试看

网友E:
指定的hex文件不存在或者有误

网友F:
hex有问题,你看看你的程序

网友G:
检查源程序然后重新添加.hex文件

网友H:
重新加载源程序看看

网友I:
无法打开hex文件,应运行keil生成hex,然后双击单片机添加

网友J:
1 把当前文件夹下所有的文件全部删了,只留下那个C程序文件或汇编程序,再将程序添加到工程当中,重新生成(.hex)文件,然后在下载到proteus 如果能生成hex文件,那么,若仿真还出现了问题,,那么是proteus中的问题了,不是程序的问题,proteus中的问题是元件连接的问题,proteus中的元件连接肯定有错误的,若哪里没连或多连了,多多去检查

网友K:
看看源程序路径是不是被修改了

网友K:
可能源程序路径被修改了,重新加载一下.hex文件

网友L:
keil上没保存好吧 代码可能没有写完 编译没有通过 或者是你设置的参数管脚不对

网友M:
第一种可能你没把源程序放进去,右击AT80C51添加hex文件

网友N:
请在keil上编译后用下载器下载运行

网友O:
hex有问题

网友P:
这种主要是源程序有问题才会报错

网友Q:
程序有问题

网友Q: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R:
找不到程序代码 你可能保存错了

网友S:
源程序有问题,找不到你的hex.文件。你可以重建一个文件重新生成hex然后再proteus试试

网友T:
源程序的问题,打不开

网友U:
程序代码出现了错误 或者重装软件

网友V:
重新添加hex试试

网友W:
找不到HEX文件吧,你重新添加一下HEX文件,在仿真运行

网友X:
你没有导入.hex文件到单片机中,重新导入下

网友Y:
你先确定下你的.HEX文件有么有生成成功,在双击下你的Protues上的芯片看看你有么将HEX文件添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