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家居程序+电路设计

楼主:
智能家居基于51单片机控制, 同时外接DS1302DS18B20以及LCD液晶屏等,对智能家居智进行简易的控制。
该设计运用到的芯片:STC89C58+DS18B20+DHT11+DS1302+LCD12864+红外人体感应器+无线遥控
功能:
1.数字可调万年历
2.显示空气中温度和湿度
3.对环境温度和湿度可以自动控制
4.测量水的温度
5.无线控制
6.防盗报警
7.低功耗模式
8.开机图片
9.EEPROM数据保存
原理图设计:

/***************************************************************/
/*                  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设计:刘东宇

                                           2013.04
芯片:STC89C58+DS18B20+DHT11+DS1302+LCD12864+红外人体感应器+无线遥控
功能:1.数字可调万年历
      2.显示空气中温度和湿度
          3.对环境温度和湿度可以自动控制
          4.测量水的温度
          5.无线控制
          6.防盗报警
          7.低功耗模式
          8.开机图片
          9.EEPROM数据保存                                                                */
/***************************************************************/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S18B20.h"
#include"DS1302.h"
#include"delay_ms.h"
#include"key.h"
#include"DHT11.h"
#include"start_logo.h"
#include"picture.h"
#include"Flash_ROM.h"
/********************函数申明********************/
void init();                                        //初始化程序
void sleep_sign_init();                                //睡眠(报警)模式初始化
void init_time_DHT11_DS18B20();                    //初始化定时器T0和T1
void open_logo();                           //开机图片
void kay_scan();                                            //ka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display_time();                                    //display_time时间扫描(LCD12864显示)
void alarm();                                                //温湿度超值判断
void sleep_sign();                          //睡眠(报警)模式和正常模式切换函数
void sos_display();                         //当声光报警时LCD12864显示“报警!”
/************位变量定义****************/
sbit lcd_lig=P2^4;                          //LCD12864背光控制
sbit relay1=P1^0;                          //继电器1
sbit relay2=P1^1;                          //继电器2
sbit voi_lig_sigo=P1^2;                  //声光报警控制位
sbit key_sigo=P1^6;                          //睡眠(报警)模式进入按键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shu5[]={"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shu6[]={"年月日:"};
unsigned int k,T;
bit Interrupt_flag=1;                              //该标志位可以有效防止报警触发后影响其他程序
bit sos=0;                                    //LCD12864显示报警标志位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程序
        lcd_lig=0;                                  //开LCD背光
        open_logo();                                  //开机LOGO
        sleep_sign_init();                      //睡眠(报警)模式初始化
        init_lcd12864();                          //初始化LCD12864
    init_time_DHT11_DS18B20();          //初始化定时器T0和T1
        DS18B20_caution();            //DS18B20温度报警设置
        while(1)
        {
                   kay_scan();                                  //kay_scan 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_time();                          //display_time 时间显示扫描(LCD12864显示)
                alarm();                              //温湿度超值判断
                sleep_sign();             //睡眠(报警)模式和正常模式切换函数
                sos_display();                          //当声光报警时LCD12864显示“报警!”
        }
}

/************************************************/
/****************程序初始化**********************/
/************************************************/
void init()
{
  IAP_ReadCode(0x8000,&set_up_sd,1);                                  //读湿度阀值
  IAP_ReadCode(0x800f,&set_up_wd,1);                                  //读温度阀值

  relay1=1;                        //继电器1(湿度控制)
  relay2=1;                        //继电器2(温度控制)

  IP=0X0A;                                  //中断优先级设定,将定时器T0和T1设置为高级

  sd_shi=0;
  sd_ge=0;
  wd_shi1=0;
  wd_ge1=0;
  dsq_0=0;                         //定时器T0

/***********DS1302初始化****************/
   ds_io=0;
   ds_rst=0;
   ds_sclk=0;                    //DS1302初始化
   ds_xieshu(0x8e,0x00);    //控制
}

/*****************************************************/
/**************睡眠(报警)模式初始化*****************/
/*****************************************************/
void sleep_sign_init()                  //睡眠(报警)模式初始化
{
   voi_lig_sigo=1;                          //初始化声光报警控制位
   key2=1;                                          //初始化按键key2(睡眠报警模式进入键)
   lcd_lig=0;                                  //LCD12864背光控制位

   TCON=0X55;                       //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INT0
   EX1=0;                                           //关外部中断INT1
   EA=1;                                           //开总中断
}

/**************************************/
/********初始化计时器T0和T1************/
/**************************************/
void init_time_DHT11_DS18B20()         //初始化定时器T0和T1
{
           TMOD=0X11;                                         //定时器T0和T1工作于方式1

        TH0=(65535-50000)/256;                 //给定时器T0装初值
        TL0=(65535-50000)%256;
        TR0=1;                                                 //开定时器T0计数
        ET0=1;                                                 //开定时器T0中断

        TH1=(65535-50000)/256;                  //给定时器T1装初值
        TL1=(65535-50000)%256;
        TR1=1;                                                  //开定时器T1计数
        ET1=1;                                                  //开定时器T1中断
}

/************************************************/
/****************  开机图片  ********************/
/************************************************/
void open_logo()
{
     display_bmp_logo(bmp_1);                        //写入图片1
         delay(10000);
         display_bmp_logo(bmp_2);                        //写入图片2
         delay(10000);
         display_bmp_logo(bmp_3);                        //写入图片3
         delay(10000);
         display_bmp_logo(bmp_4);                        //写入图片4
         delay(10000);
         display_bmp_logo(bmp_5);                        //写入图片5
         delay(8000);
         display_bmp_logo(bmp_6);                        //写入图片6
         delay(8000);
         display_bmp_logo(bmp_7);                        //写入图片7
         delay(8000);
}

/************************************************/
/****************温湿度报警检测******************/
/************************************************/
void alarm()                                            //温湿度超值判断
{
                if(sign_sd>=set_up_sd)                    //湿度判断
                    relay1=0;                        //继电器1(降湿度控制)
            else
                    relay1=1;
                if(sign_wd>=set_up_wd)                    //温度判断
                    relay2=0;                        //继电器2(降温度控制)
                else
                    relay2=1;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ay_scan()                                     //kay_scan按键扫描程序
{
             if(key1==0)
           {
             delay(20);                                  //按键消抖
                 if(key1==0)
                {
                    TR0=0;                                  //关温度和湿度扫描
                    TR1=0;                                  //关水温扫描

                    i=0;
                    i++;
                        miao=BCD_Decimal(ds_dushu(0x81));                //将现在显示的数值赋给要进行调整的变量
                        fen=BCD_Decimal(ds_dushu(0x83));                //这样在调时间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从0开始调整
                        shi=BCD_Decimal(ds_dushu(0x85));                //这样就可以在原来的数值上进行调整
                        xq=BCD_Decimal(ds_dushu(0x8b));
                        ri=BCD_Decimal(ds_dushu(0x87));
                        yue=BCD_Decimal(ds_dushu(0x89));
                        nian=BCD_Decimal(ds_dushu(0x8d));
                        shidu=set_up_sd;                                    //将湿度当前值赋给要调节的值
                        wendu=set_up_wd;                                          //将温度当前值赋给要调节的值
                        if(i>=9)                                                                //可以直接将9改成1
                          i=1;
                        delay(20);
                    while(key1==0);                                                         //松手检测
                        delay(20);
                        while(key1==0);
                        while(i)                                                                 //当i大于0时进入按键扫描死循环,当i=0时跳出该循环
                    key();                                                     //扫描按键
                }
          }
}

/*****************************************************/
/**************LCD12864 display时间扫描***************/
/*****************************************************/
void display_time()                               //display_time时间扫描(LCD12864显示)
{
           qushu_time(ds_dushu(0X81));        //秒
           delay(1);
           zhiling(0x88+6);
           delay(1);
           shuju(shu5[shi]);
           delay(1);
           shuju(shu5[ge]);
           delay(1);
           shuju(' ');
           shuju(' ');
           delay(1);

           qushu_time(ds_dushu(0X83));         //分
           delay(1);
           zhiling(0x88+4);
           delay(1);
           shuju(shu5[shi]);
           delay(1);
           shuju(shu5[ge]);
           delay(1);
           shuju(':');
           shuju(' ');
           delay(1);

           qushu_time(ds_dushu(0X85));          //时
           delay(1);
           zhiling(0x88);
           delay(1);
           shuju(0xca);
           shuju(0xb1);
           delay(1);
           shuju(0xbc);
           shuju(0xe4);
           delay(1);
           shuju(shu5[shi]);
           delay(1);
           shuju(shu5[ge]);
           delay(1);
           shuju(':');
           shuju(' ');
           delay(1);

           qushu_time(ds_dushu(0X8b));         //星期
           delay(1);
           zhiling(0x90);
           delay(1);
           shuju(0xd0);
           shuju(0xc7);
           delay(1);
           shuju(0xc6);
           shuju(0xda);
           delay(1);
           shuju(shu5[ge]);
           shuju(' ');
           delay(1);

           qushu_time(ds_dushu(0X87));         // 日
           delay(1);
           zhiling(0x80+5);
           delay(1);
           shuju(shu5[shi]);
           delay(1);
           shuju(shu5[ge]);
           delay(1);
           shuju(0xc8);                                 //日
           shuju(0xd5);                                 //日
           delay(1);
           shuju(' ');                                 //
           shuju(' ');                                 //
           delay(1);

           qushu_time(ds_dushu(0X89));         //月
           delay(1);
           zhiling(0x80+3);
           delay(1);
           shuju(shu5[shi]);
           delay(10);
           shuju(shu5[ge]);
           delay(1);
           shuju(0xd4);                                 //月
           shuju(0xc2);                                 //月
           delay(1);

           qushu_time(ds_dushu(0X8d));        //年
           delay(1);
           zhiling(0x80);
           delay(1);
           shuju('2');                                 //2
           shuju('0');                                 //0
           delay(1);
           shuju(shu5[shi]);
           delay(1);
           shuju(shu5[ge]);
           delay(1);
           shuju(0xc4);                                 //年
           shuju(0xea);                                 //年
           delay(1);
}

/*****************************************************/
/*******进入低功耗模式(报警模式)的按键检测**********/
/*****************************************************/
void sleep_sign()
{
   if(Interrupt_flag)
         {
       if(!key_sigo)
           {
                delay(5);
                if(!key_sigo)
                 {
                   lcd_lig=1;
                   key2=1;                                   //初始化按键key2(睡眠报警模式进入键)
                   voi_lig_sigo=1;                   //初始化声光报警控制位
                   relay1=1;                   //继电器1(湿度控制)
           relay2=1;                   //继电器2(温度控制)
                   zhiling(0x08);               //LCD12864进入睡眠模式
                   P0=0XFF;                                      //初始化所有IO口,防止干扰出现
                   P1=0XFF;
                   P2=0XFF;
                   P3=0XFF;
                   delay(10);
                   EX1=1;                                      //打开人体感应报警中断
                   PCON=0X02;                       //51单片机进入掉电模
                 }
           }
         }
}

/************************************************/
/*******当声光报警时LCD12864显示“报警!”**********/
/************************************************/
void sos_display()                                                //当声光报警时LCD12864显示“报警!”
{
    while(sos)                                                        //判断是否报警
        {
          display_bmp_logo(bmp_8);                        //写入图片8
          if(!sos)
          init_lcd12864();                                //初始化LCD12864
        }
}

/***************************************************************/
/*kay按键中断,进入报警(休眠)模式和退出该模式(也是唤醒中断)*/
/***************************************************************/
void sleep_int0() interrupt 0        //kay按键中断,进入报警(休眠)模式和退出该模式(也是唤醒中断)
{
        Interrupt_flag=1;
                voi_lig_sigo=1;                             //关闭报警
              zhiling(0x0c);                         //将LCD12864从睡眠模式唤醒
                lcd_lig=0;                                 //打开LCD12864背光
                EX1=0;                                                  //关闭人体感应报警中断
                TR0=1;                                         //开温度和湿度扫描
                TR1=1;                                         //开水温扫描
                sos=0;                                                 //LCD12864取消显示“报警!”
}

/*****************************************************/
/****人体感应模式中断(报警中断,也是唤醒中断)*******/
/*****************************************************/
void voi_lig_int1() interrupt 2             //人体感应模式中断(报警中断,也是唤醒中断)
{
        Interrupt_flag=0;
               voi_lig_sigo=0;                             //开起报警
                zhiling(0x0c);                         //将LCD12864从睡眠模式唤醒
                lcd_lig=0;;                                 //打开LCD12864背光
                EX1=0;                                                 //关闭人体感应报警中断
                TR0=0;                                         //开温度和湿度扫描
                TR1=0;                                         //开水温扫描
                sos=1;                                                 //LCD12864显示“报警!”
}

/**************************************/
/********计时器T0中断函数DHT11*********/
/**************************************/
void time0_DHT11()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DHT11数据读取程序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dsq_0++;
        if(dsq_0==20)
        {
       TR1=0;                                           //关定时器T1
           ET1=0;

           dsq_0=0;
           w_s=return_wendu_shidu();
           qushu_DHT11(w_s);                  //读取温度湿度
           delay(1);

           TR1=1;                                           //开定时器T1
           ET1=1;
        }
}

/**************************************/
/********计时器T1中断函数DS18B20*******/
/**************************************/
void time1_DS18B20() interrupt 3  //定时器T1中断函数DS18B20,DHT11数据显示程序
{                                                              //T1中断函数(中断里面程序的运行时间要在50ms以内,此处中断程序运行为8.753ms)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k++;
        if(k==20)
        {
           TR0=0;                                                  //关定时器T0
           ET0=0;

                k=0;
                T=return_wendu_DS18B20();          //读取温度
            qushu_DS18B20(T);                          //分离温度数值

          /*****************************************/
          /*  display水的温度*/
          /******************************************/
            delay(10);
                zhiling(0x90+3);
                delay(1);
                shuju(0xcb);                                 //水
            shuju(0xae);                                 //
            delay(1);
                shuju(0xce);                                 //温
            shuju(0xc2);                                 //
            delay(1);
                shuju(shu5[wd_shi]);           //温度十位
                delay(1);
                shuju(shu5[wd_ge]);               //温度个位
                delay(1);
                shuju('.');                               //小数点
                delay(1);
                shuju(shu5[wd_xiao1]);           //温度小数0.1位
                delay(1);
                shuju(0xa1);                   //显示℃(本来为温度小数0.01位 )
                shuju(0xe6);                   //显示℃(本来为温度小数0.01位 )

          /*****************************************/
          /*  display环境的温度和湿度,注:本来下面的
             这段display应该是放在定时器T0中断函数中
                 但是那样会对显示产生印象,所以选择同时写入,
                 也介于LCD12864屏幕的特点,第二行的地址和第
                 四行地址是连在一起的*/
          /******************************************/
            zhiling(0x98);
                delay(1);
                shuju(0xca);                                 //湿
            shuju(0xaa);                                 //
            delay(1);
                shuju(0xb6);                                 //度
            shuju(0xc8);                                 //
            delay(1);
            shuju(shu5[sd_shi]);              //湿度十位
            delay(1);
            shuju(shu5[sd_ge]);                  //湿度个位
            delay(1);
            shuju(0xa3);                                 //%
            shuju(0xa5);                                 //
            delay(1);
                shuju(0xce);                                 //温
            shuju(0xc2);                                 //
            delay(1);
                shuju(0xb6);                                 //度
            shuju(0xc8);                                 //
            delay(1);
            shuju(shu5[wd_shi1]);               //温度十位
            delay(1);
            shuju(shu5[wd_ge1]);               //温度个位
            delay(1);
            shuju(0xa1);                       //显示℃
            shuju(0xe6);                       //显示℃

                TR0=1;                                               //开定时器T0
            ET0=1;
         }
}

网友A(2025-05-25):
不错,思路清新,实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