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窗口下数据的显示

楼主(2020-06-08):
  Arduino窗口下数据的显示
一、预备知识
    数据的显示是机器人输出的重要方法,是学习机器人的重要内容,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获得想要的数据。对于少数数据的现实,我们通过LCD屏幕显示。但对于大量数值的输出,LCD液晶屏的局限性则十分明显。此时,我们可以用电脑的显示屏来做为机器人的输出窗口。
    这里我们将通过Arduino窗口上的串口监视器来显示想要的数据(如图1)。
          图1.串口监视器位置                         图2.屏幕输出界面
二、使用步骤
1、打开亮宁可视化编程系统,找到函数——屏幕输出,进入计算机屏幕输出界面(如图2)。
2、在输出内容一栏内填入123,点击确定(如图3)。
                          图3.屏幕输出语句基本结构
3、将语句复制到Arduino上,连好机器人,编译上传。
4、点击图1所示的串口监视器,打开相应界面。此时按下机器人上的启动按钮,即可看到输出的数据了(如图4)。注意:我们在使用串口监视器时,必须保持机器人和计算机处于连接状态!
图4.屏幕输出结果
三、相关语句介绍
1、回行命令。
    在输出数据时,如果勾选回行,输出语句会在其后多出“ln”,效果为在输出该数据之后,输出位置变为下一行的开头(如图5~6)。
图5.回行命令
图6.回行效果
2、按照不同的进制输出数据。
    计算机允许我们将数据化为想要的格式,再输出出来。如二进制、八进制,16进制等等。我们只需点选相应的栏目即可完成格式的转化(如图7~8)。
图7.输出格式转化
图8.输出效果
3、引用变量。
  我们可以直接输出变量,运行图9所示程序,也将得到图8的效果。
图9.使用变量
四、实例应用
1、斐波拉契数列是一个重要的数列,在很多地方得到了十分广泛的运用。它的规律是前两个数都为1,从第三个数开始,每个数等于它前面两个数的和。即1,1,2,3,5,8,13,21,34……。这里我们尝试用屏幕输出显示斐波拉契数列。
程序详解:
#include <LNDZ.h>
int a=1,b=1,c;
//用a,b,c分别表示前两个数和当前的数,斐波拉契数列的规律即可表示为c=a+b;
//斐波拉契数列的前两项没有规律,都为1,所以给a,b都赋1。
void init()
{
winIO;
B_start();
winprintln(a); //因为规律是从第3个数开始,所以我们先直接输出前两个数。
delay(300);  //加入延迟让输出的过程变慢,方便观察。
winprintln(b);
delay(300);
}
void repeat()
{
  c=a+b;
  winprintln(c);  //根据前两个数算出第三个数,并输出
  a=b;
  b=c;
  delay(300);
}
  说明:a的值是第一个数的值,b的值第二个数的值,c的值是第三个数的值。把第二个数的值赋给a,把第三个数的值赋给b,也就是说在下一次计算c=a+b时,a中的值就是第2个数值,b就是第三个数的值,此时算出来的c就是第4个数的值。以此类推,利用repeat循环即可输出斐波拉契数列
图10.输出斐波拉契数列
2、编写程序,在windows窗口里显示出下面的图形:
*                  A
***                ABA
*****              ABCBA
*******            ABCDCBA
3、修改1中的程序,让输出的菲波拉契数列为:
1,1,2,3,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