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红外遥控智能小车程序

楼主(2020-06-08):
本项目采用STM32单片机和L298电机驱动模块,简单连线制作;后期会加入避障和循迹功能;/************************************************
开发板:STM32F10x+L298N直流电机驱动器
项目名称:基于STM32红外遥控智能小车设计
功能:1.红外遥控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弯、右转弯
2.小车前进后退0-10档加减速、指定档位变速
端口定义:IN1--GPIOC_pin0
IN2--GPIOC_pin1
IN3--GPIOC_pin2
IN4--GPIOC_pin3
ENA--GPIOF_pin0
ENB--GPIOF_pin1
STM32电源---VCC 3.3V
电源配置:直流电机驱动L298电源--VCC 6.0V
特别注意:电机驱动和单片机分别供电,要特别主要STM32单片机和L298N共地连接
                这个我开始没注意,花费了不少时间
日期:2020年6月4日,第一次
************************************************/
1.硬件选型
由于程序设计过程中涉及第三方代码,我贴出我自己设计的主要函数,应该很容易能够搭建项目的;
主要设计函数就是我定义的motorcon.h和motorcon.c文件,包括一些红外小车的前进、后退、左转和右转,暂停等;
在中断函数exti.c和exti.h中完成红外遥控信号的识别,并数据处理;
2.源程序
主函数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motorcon.h"
#include "exti.h"
#include "beep.h"
/************************************************
开发板:STM32F10x+L298N直流电机驱动器
项目名称:基于STM32红外遥控智能小车设计
<font color="#ff0000">功能:1.红外遥控小车前进、后退,左转弯、右转弯
       2.小车前进后退0-10档加减速、指定档位变速</font>
端口定义:IN1--GPIOC_pin0
           IN2--GPIOC_pin1
                     IN3--GPIOC_pin2
                     IN4--GPIOC_pin3
                     ENA--GPIOF_pin0
                     ENB--GPIOF_pin1
                     STM32电源---VCC 3.3V
    电源配置:直流电机驱动L298电源--VCC 6.0V
     特别注意:STM32单片机和L298N共地连接
日期:2020年6月4日,第一次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KEY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Motor_IOconfig();  //电机端口初始化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IO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STM32+L289N");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REMOTE INTELLIGENCE CAR");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PARAMETER DISPLAY");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20/6/4");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VALA:");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KEYCONT:");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SYMBOLY:");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SPEED LEVEL:");
    while(1)
    {

            if(flagforward==1)
            {motor_Sforward();}
            if(flagback==1)
            {motor_Sback();}
//            if(flagleft==1)
//            {motor_left();}
//            if(flagright==1)
//            {motor_right();}
//            if(flagstop==1)
//            {motor_stop();}
    }
}

头文件exti.h
定义了外部变量flagforward,flagback和num,di_num,gao_num
#ifndef __EXTI_H
#define __EXIT_H
#include "sys.h"

void EXTIX_Init(void);//外部中断初始化

extern u8 flagforward,flagback;//flagleft,flagright,flagstop;
extern u8 num,di_num,gao_num;
#endif

源程序exti.c
中断程序,采用重映射功能将红外接收端口映射到中断线;这一步很重要;
然后根据中断函数的红外接收号,执行相应功能;
这里特别注意前进和后退的中断识别设计,采用flagforward,flagback标志位来标记前进和后退指令;
这一步想了好久,不这样的话前进和后退 小车没反应;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lcd.h"
#include "motorcon.h"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0-15位IO中断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

   //GPIOB.9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下降沿触发 //REMOTE IN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GPIO_PinSource9);//GPIO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9;    //中断线9,取值范围为0-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中断模式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中断优先级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使能红外接收二极管所对应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    //抢占优先级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8 key;
u8 flagforward=0,flagback=0;//flagleft=0,flagright=0,flagstop=0;
u8 num=0,di_num=10,gao_num=0;
//外部中断9服务程序 ,中断线5-9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RESET) //判断某个中断线是否有中断产生
    {
      u8 *str=0;           //***定义字符换指针str**//
        key=Remote_Scan();   //接收红外发送数值
        if(key)
        {
            LCD_ShowNum(86,130,key,3,16);        //显示键值
            LCD_ShowNum(86,150,RmtCnt,3,16);    //显示按键次数
            switch(key)
            {
                case 0:str="ERROR";break;
                case 162:str="POWER";    //停车
                       //  flagstop=1;
                motor_stop();
                         break;
                case 98:str="UP";
                flagforward=1,flagback=0;  //前进
                        break;
                case 2:str="PLAY";break;
                case 226:str="ALIENTEK";break;
                case 194:str="RIGHT";  //右转
                      //   flagright=1,flagleft=0;
               motor_right();
                break;
                case 34:str="LEFT";   //左转
                      //  flagleft=1,flagright=0;
                motor_left();
                        break;
                case 224:str="VOL-";  //减速
                         if(num!=0)
                                     num--;
                                 else
                                     num=0;
                                 motor_reddisp();
                         break;
                case 168:str="DOWN";    //后退
                                 flagback=1,flagforward=0;
                                 break;
                case 144:str="VOL+";  //加速
                                 num++;
                                 if(num==10)
                                     num=10;
                                 motor_reddisp();
                                 break;

                case 104:str="1";num=0;gao_num=0;di_num=10;break;         //指定档位
                case 152:str="2";num=1;gao_num=1;di_num=9;break;
                case 176:str="3";num=2;gao_num=2;di_num=8;break;
                case 48:str="4";num=3;gao_num=3;di_num=7;break;
                case 24:str="5";num=4;gao_num=4;di_num=6;break;
                case 122:str="6";num=5;gao_num=5;di_num=5;break;
                case 16:str="7";num=6;gao_num=6;di_num=4;break;
                case 56:str="8";num=7;gao_num=7;di_num=3;break;
                case 90:str="9";num=8;gao_num=8;di_num=2;break;
                case 66:str="0";num=9;gao_num=9;di_num=1;break;
                case 82:str="DELETE";num=10;gao_num=10;di_num=0;break;
            }
            LCD_Fill(86,170,116+8*8,170+16,WHITE);    //清楚之前的显示
            LCD_ShowString(86,170,200,16,16,str);    //显示SYMBOLY
            LCD_ShowNum(86,190,num,3,16);    //显示按键次数

        }
        BEEP=!BEEP;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LINE0上的中断标志位
    }

}

源文件motorcon.h
定义了一些端口;
还有电机控制函数;
#ifndef _MOTORCON_H
#define _MOTORCON_H
#include "sy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N1 PCout(0)
#define IN2 PCout(1)
#define IN3 PCout(2)
#define IN4 PCout(3)
#define ENA PFout(0)
#define ENB PFout(1)

void Motor_IOconfig(void);
void motor_Sforward(void);
void motor_Sback(void);
void motor_left(void);
void motor_right(void);
void motor_stop(void);
void motor_redkchange(void);
void motor_reddisp(void);

#endif

源程序motorcon.c
这一步为核心控制环节;
分别设计了前进和后退的PWM控制函数。实现小车 的前进后退的变速运行;
档位可能具体数值有问题,但是能基本实现变速调节;效果不错;
#include "motorcon.h"
extern u8 num,di_num,gao_num;
void Motor_IO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使能GPIOC和GPIOF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C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C的0,1,2,3端口初始化为低电平,即IN1-IN4端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GPIO_Pin_1;//设置引脚模式为推免输出模式,,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F,&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F,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F的0,1端口初始化为低电平,即ENA端口
}

/*电机前进函数*/
void motor_Sforward()
{
    uchar i;
      IN1=1;
      IN2=0;

            for(i=0;i<di_num;i++)
            {
                ENA=0; //PWM低电平输出
            }
      for(i=0;i<gao_num;i++)
            {
               ENA=1; //PWM高电平输出
            }

}

/*电机后退函数*/
void motor_Sback()
{
   uchar i;
     IN1=0;
     IN2=1;
     for(i=0;i<di_num;i++)
    {
       ENA=0;
    }
    for(i=0;i<gao_num;i++)
    {
       ENA=1;
    }
}

/*左转弯函数*/
void motor_left()
{
     ENB=1;
    IN3=0;
    IN4=1;

}
/*右转弯函数*/
void motor_right()
{
    ENB=1;
    IN3=1;
    IN4=0;

}
/*电机停止函数*/
void motor_stop()
{
    ENA=0;
      ENB=0;
}

/*红外数据处理函数*/
void motor_reddisp()
{

    switch(num)
   {
      case 0:
             gao_num=0;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1,低电平为3
             di_num=10;
             break;
      case 1:
             gao_num=1;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8,低电平持续时间为2
             di_num=9;
             break;
     case 2:
            gao_num=2;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7,低电平持续时间为3
            di_num=8;
            break;
    case 3:
           gao_num=3;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6,低电平持续时间为4
           di_num=7;
           break;
    case 4:
           gao_num=4;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5,低电平持续时间为5
           di_num=6;
           break;
    case 5:
           gao_num=5;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4,低电平持续时间为0
           di_num=5;
           break;
    case 6:
           gao_num=6;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6,低电平持续时间为4
           di_num=4;
           break;
    case 7:
           gao_num=7;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7,低电平持续时间为3
           di_num=3;
           break;
    case 8:
           gao_num=8;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8,低电平持续时间为2
           di_num=2;
           break;
    case 9:
           gao_num=9;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9,低电平持续时间为1
           di_num=1;
           break;
    case 10:
           gao_num=10;  //高电平持续时间为10,低电平持续时间为0
           di_num=0;
           break;
   }
}

硬件实物设计
实物很简单,通过一个L298驱动器驱动前后轮,前轮转向,后轮驱动前进后退;
在加入任一单片机控制器就可以制作了。要实现变档,估计单纯的51/52单片机很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给我点时间哈,我尽量补全

网友B:
有原理图和代码吗?正在搞这个,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C(2022-11-21):
朋友为什么按照你的代码做了,为什么#include "motorcon.h" 这个函数 旁边是红色的x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