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在网上摘了一份代码,编译后不知道哪里出错,希望有大神能解答

楼主(2020-06-0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oACK 0    //??????,??????????
#define ACK   1             //??????
       //??  ??  ?/?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enum {TEMP,HUMI};
sbit DATA = P2^5;
sbit SCK = P2^4;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fr DBPort  =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
/********     DS1602????     ********/
void LCD_Initial();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SHT10????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1)             //???1,????
{
  if (i&value) DATA=1;          //????????,???????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3us
     SCK=0;
}
DATA=1;                           //?????
SCK=1;
error=DATA;                       //??????,??????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
}
//?????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
for(i=0x80;i>0;i>>=1)             //???1,????
{
  SCK=1;
     if(DATA) val=(val|i);        //????????
     SCK=0;
}
DATA=!ack;                        //?????,????????;
SCK=1;
_nop_();_nop_();_nop_();          //??3us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
return val;
}
//????
void s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
for(i=0;i<9;i++)                  //DATA???,SCK????9?,??????,?????
{
  SCK=1;
     SCK=0;
}
s_transstart();                   //????
}

//?????
char s_softreset(void)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
error+=s_write_byte(RESET);       //??????
return error;                     //error=1 ????
}

/*??????
char s_read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
// read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R); //send command to sensor
*p_value=s_read_byte(ACK);        //read status register (8-bit)
*p_checksum=s_read_byte(noACK);   //read checksum (8-bit)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char s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p_value)
// writes the status register with checksum (8-bi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transmission start
error+=s_write_byte(STATUS_REG_W);//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p_value);    //send value of status register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response form the sensor
}                     */

//?????
char s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mode??????;
{
// enum {TEMP,HUMI};   //?????????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
switch(mode)                     //??????
    {
  case TEMP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
     case HUMI :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
if(DATA) error+=1;                // ????????????,??????
*(p_value) =s_read_byte(ACK);    //??????,??? (MSB)
*(p_value+1)=s_read_byte(ACK);    //??????,??? (LSB)
*p_checksum =s_read_byte(noACK); //read CRC???
return error;      // error=1 ????
}
//?????????????
void calc_sth10(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const float C1=-4.0;              // 12????? ????
const float C2=+0.0405;           // 12????? ????
const float C3=-0.0000028;        // 12????? ????
const float T1=+0.01;             // 14????? 5V??  ????
const float T2=+0.00008;          // 14????? 5V??  ????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 ??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 ??
float rh_lin;                     // rh_lin: ?? linear?
float rh_true;                    // rh_true: ?? ture?
float t_C;                        // t_C   : ?? ?
t_C=t*0.01 - 40;                  //????
rh_lin=C3*rh*rh + C2*rh + C1;     //?????????
rh_true=(t_C-25)*(T1+T2*rh)+rh_lin;   //?????????????
if(rh_true>100)rh_true=100;       //??????
if(rh_true<0.1)rh_true=0.1;       //??????
*p_temperature=t_C;               //??????
*p_humidity=rh_true;              //??????
}
//????????????
/*float calc_dewpoint(float h,float t)
{
float logEx,dew_point;
logEx=0.66077+7.5*t/(237.3+t)+(log10(h)-2);
dew_point = (logEx - 0.66077)*237.3/(0.66077+7.5-logEx);
return dew_point;
}              */
/***********************************************************************************************************************************************************/
//DS1602??(1602.c):
//#include<tou.h>
//??????**************************************************************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RS=0;
    RW=1;    _nop_();
    E=1;    _nop_();
    E=0;
    return DBPort;
}
//?LCD???????********************************************************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E=0;
    RS=style;
    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
    E=1;        _nop_();//????
    E=0;        _nop_();
    LCD_Wait();
}
//??????************************************************************
#define LCD_SHOW            0x04    //???
#define LCD_HIDE            0x00    //???
#define LCD_CURSOR          0x02    //????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
#define LCD_FLASH           0x01    //????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LCD************************************************************
void LCD_Initial()
{
    E=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2???,5*7??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 ???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 ????
}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
//???(main.c):
//#include<tou.h>
typedef union     //???????
{
unsigned int i;
float f;
} value;
//????
void delay(int z)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
// float dew_point;       //???????
unsigned char error;      //??????????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uchar wendu[6];      //??????
uchar shidu[6];      //??????

LCD_Initial();        //?????
    GotoXY(0,0);        //????????
    Print("TEMP:     %C");      //5???
    GotoXY(0,1);        //????????
    Print("HUMI:     %RH");      //5???
s_connectionreset();      //??????
while(1)
{
  error=0;        //???error=0,?????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
//     dew_point=calc_dewpoint(humi_val.f,temp_val.f); //??e dew_point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GotoXY(5,0);      //????????
        wendu[0]=temp/1000+'0';       //????
        wendu[1]=temp%1000/100+'0';      //????
      wendu[2]=temp%100/10+'0';   //????
        wendu[3]=0x2E;      //???
      wendu[4]=temp%10+'0';    //?????????
   Print(wendu);      //????
      GotoXY(5,1);      //????????
   shidu[0]=humi/1000+'0';       //????
        shidu[1]=humi%1000/100+'0';      //????
      shidu[2]=humi%100/10+'0';   //????
        shidu[3]=0x2E;      //???
      shidu[4]=humi%10+'0';    //?????????
   Print(shidu);      //????
     }
  delay(800);                             //????????,????????
}
***********************************************
INTRINS.H

Intrinsic functions for C51.
Copyright (c) 1988-2010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INTRINS_H__
#define __INTRINS_H__
#pragma SAVE
#if defined (__CX2__)
#pragma FUNCTIONS(STATIC)
/* intrinsic functions are reentrant, but need static attribute */
#endif
extern void          _nop_     (void);
extern bit           _testbit_ (bit);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r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r_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r_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char _crol_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int  _irol_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long _lrol_    (unsigned long, unsigned char);
extern unsigned char _chkfloat_(float);
#if defined (__CX2__)
extern int           abs       (int);
extern void          _illop_   (void);
#endif
#if !defined (__CX2__)
extern void          _push_    (unsigned char _sfr);
extern void          _pop_     (unsigned char _sfr);
#endif
#pragma RESTORE
#endif

***************************************************************************
compiling keshe8.c...
F:\Keil C51 & MDK 安装视频教程\C51\Inc\intrins.h(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keshe8.c - 1 Error(s), 0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RINS.H 文件头少了东东所以注释部分变成程序,应该是
/*
Intrinsic functions for C51.

/*--------------------------------------------------------------------------
INTRINS.H

Intrinsic functions for C51.
Copyright (c) 1988-2010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
换成这个就好了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A:
INTRINS.H 文件头少了东东所以注释部分变成程序,应该是
/*
Intrinsic functions for C51.
Copyright (c) 1988-2010 Keil Elektronik GmbH and ARM Germany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