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单片机电路接线问题

楼主:
小白一枚,从本论坛上下载的程序想烧录学习,但是烧录后lcd1602总是显示乱码,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讲过该如何接线,特来询问各位大神,希望大神可以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解惑。我的板子是89c52,程序编译也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接线。烧录后单片机显示如下
https://wws.lanzous.com/iROAOdgmlre
程序源码如上,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2020-06-08):
软件都是基于硬件条件编写的。楼主要了解自己的开发板电路结构,把抄来的程序改为与此电路相适应才能成功。

网友B:
晶振电容1NF?

网友C:
简单目测现成的程序应该没问题,成品的板子线路理论上也没问题。
建议查端口是否对应,调整1602时序试试。
可以多下载些程序一般总有一款合用的,而且你试过多次后会自己弄出个万能通用的

网友D:
检测1602的对比度调节电位器吧,前后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