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原理图里面线的名字重复,无法编译成功怎么办错误类型duplicate net names

楼主(2020-06-08):
有没有人知道Altium Designer原理图里面线的名字重复,无法编译成功怎么办。全局范围那个已经试过没有作用。错误类型duplicate net names。就那些与排针相连的线的名字都一样,重画过也木有用。

网友A:
估计你的元件名称重复了,你需要设置一下就行了设置如下图

另外你可以看看标识是不是对的,标识是元件的序号比如R1、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