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的内部EEPROM内存大小是不是只有2KB

楼主:
STC12C5A60S2的内部EEPROM是不是只有2KB的大小喔,我看数据手册上说的是有4KB,而我实际测试,发现对后面四个扇区(0x0800-0x0fff)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时,不正常(具体情况就是,我对地址0x0800写入数据0x68,然后读0x0801、0x0802、0x0803地址里的数据,发现都是0x68)。对前面四个扇区(0x0000-0x07ff)进行读写操作就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喔。

网友A(2020-06-08):
前面四个扇区(0x0000-0x07ff)进行读写操作就正常。而后面四个扇区不正常 。很可能是你的单片机坏了

网友B:
楼主看错了,STC12C5A60S2的内部EEPROM只有1K,共两个扇区。

网友C:
是60S2,还是56S2?我用60S2,是1K,两个扇区。

网友D:
STC单片机的内部EEPROM大多数不是分配给用户自行处置而是给程序用的,仅一小部分是给用户自行使用想写啥就写啥,除非你能刷单片机的底层系统。

网友E:
感谢大家的帮助,原来是我看错单片机的型号了,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