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一阶RC滤波电路的数值选择

楼主(2020-06-08):
请问该电路中的R,C值有什么方法确定吗,求解

网友A:
RC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器在线的!!!!

网友B:
这里有两级,每级一阶,就是二阶低通滤波器。  只用其中一节,才是一阶低通,转折频率f=1/2πRC,这个RC就是反馈支路上的两元件。图中参数为15.9kHz。

网友C:
f=1/2ΠRC

网友D:
根据阻抗确定的,只要对需要被滤除的波衰减1个数量级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