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设计,智能控制与检测项目

楼主(2020-06-08):
智能控制与检测

#include "led.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1_cmd.h"
#include "iwdg.h"
#include "w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pa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tsensor.h"
#include "calendar.h"
#include "rtc.h"

u8 KEYSCAN ;  //获取KEY_Scan的值
u8 l=0;       //震动计时3s结束
u16 DO_flag;  //震动响起的标志

void temp()
{
        short temp;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temp=Get_Temprate();        //得到温度值
                if(temp<0)
                {
                        temp=-temp;
                        LCD_ShowString(60+10*8,150,16,16,16,(u8*)"-");        //显示负号(一个英文字符占8个像素)
                }else LCD_ShowString(60+10*8,150,16,16,16,(u8*)" ");        //无符号
                LCD_ShowxNum(60+11*8,150,temp/100,2,16,0);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xNum(60+14*8,150,temp%100,2,16, 0X80);        //显示小数部分
                LED0=!LED0;
                delay_ms(250);

}
int main(void)
{

        u8  a[]="    -  -  ";
        u8  b[]="  :  :  ";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端口初始化
        RTC_Init();                                  //RTC初始化
        LCD_Display_Dir(1);         //横屏
        T_Adc_Init();                        //温度初始化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TIM4_PWM_Init(899,0);         //PWM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30,200,16,16,(u8*)"LiuChuang_,num 36");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u8*)"TEMPERATE: 00.00C");
        //显示时间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60,200,16,16,a);
        LCD_ShowString(60,100,200,16,16,b);

        printf("LiuChuang_,num 39,frame_head is LC_36");

        while(1)
        {
                temp();
                if(t!=calendar.sec)
                {
                        t=calendar.sec;
                        LCD_ShowxNum(60,60,calendar.w_year,4,16,0X80);
                        LCD_ShowxNum(100,60,calendar.w_month,2,16,0X80);
                        LCD_ShowxNum(124,60,calendar.w_date,2,16,0X80);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Sunday   ");
                                        break;
                                case 1: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Monday   ");
                                        break;
                                case 2: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Tuesday  ");
                                        break;
                                case 3: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Wednesday");
                                        break;
                                case 4: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Thursday ");
                                        break;
                                case 5: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Friday   ");
                                        break;
                                case 6:
                                        LCD_ShowString(60,80,200,16,16,(u8*)"Saturday ");
                                        break;
                        }
                        LCD_ShowxNum(60,100,calendar.hour,2,16,0X80);
                        LCD_ShowxNum(84,100,calendar.min,2,16,0X80);
                        LCD_ShowxNum(108,100,calendar.sec,2,16,0X80);
                        LED0=!LED0;

                //模拟振动传感器
                if(DO==0)//开始震动
                {
                        DO_flag=1; //标志位
                }
                if(l<3&&DO_flag==1) //
                {
                        l++;
                        LCD_ShowString (60,170,200,16,16,(u8 *)"Shock       ");//显示震动
                }else{
                        if(DO==1)//停止震动
                        {
                                l=0;
                        }
                        DO_flag=0;
                        LCD_ShowString (60,170,200,16,16,(u8 *)"            ");//显示
                }

                }

                usart1_cmd(); //通信协议

                if(BEEP_ONOFF ==1){
                        LCD_ShowString(60,120,200,16,16,(u8*)"Alarm: ON ");
                }
                else{
                        LCD_ShowString(60,120,200,16,16,(u8*)"Alarm: OFF");
                }
                KEYSCAN=KEY_Scan(0);//不连按
                if(KEYSCAN == KEY2_PRESS)
                {
                        PWM_Flag++; //变暗速度变快
                        printf(" PWM变暗\r\n");
                }
                if(KEYSCAN == KEY3_PRESS)
                {
                        if(PWM_Flag>1)
                        {
                                PWM_Flag--; //变亮速度变快
                                printf("PWM变亮\r\n");
                        }
                        else
                        {
                                printf("亮度最大\r\n");
                        }
                }

                TIM_SetCompare3(TIM4,899/PWM_Flag);//重装载值/标志位=CCR3的值
                delay_ms(10);
        }
}

智能检测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