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仿真的菜鸟问题

楼主(2020-06-08):
我在51黑电子论坛上面下载了一个proteus仿真的文件夹,里面程序什么的都有,就缺一个仿真图,他的仿真图是一张图片,如果我自己照着图片画一个proteus仿真图,那以前的程序还能放进去用吗

网友A:
谁有io口的仿真吗?急需学习!谢谢

网友B:
画仿真图,然后把程序导入

网友C:
用仿真图

网友D:
仿真图照样画出来,导入程序即可

网友E:
如果用的元件是一样的,程序可以

网友F:
先做出来嘛,做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G:
可以啊 经过调试没问题就可以放进去运行

网友H:
可以使用的,只要你画出仿真图,然后右击仿真图中AT80C51,添加hex程序即可使用

网友I:
直接照着画一下参数对上 把HEX文件加载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J:
双击单片机,添加hex文件,只要线路不连错是可以的

网友K:
proteus仿真图能画出来,应该就能用吧

网友L:
可以,导入HEX文件即可

网友M:
要确保元器件参数以及电路连接相同

网友N:
在Proteus 中画好仿真图,打开代码窗口右栏中右键点击项目添加点C,点H 文件。。。。。。。

网友O:
画的都是一样的是可以把程序下载下来进行仿真的

网友P:
原理图和元件的参数相同是可以写入单片机进行仿真的。

网友Q:
当然可以,画完仿真图,双击单片机,选择对应的hex文件,就相当于烧写进去了,不过要注意protues版本,确保能找到仿真图里的所有器件和处理器。

网友R:
有图片就照着把电路做做,做了就会知道答案了!

网友S:
画出仿真电路图,就可以加载程序了,就是楼主说的把以前的程序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