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H桥驱动电路可以正常使用吗?谢谢

楼主(2020-06-08):
图种有两个nmos,两只pmos做电机正反转控制。P00和p01是单片机的io口,灌电流输入时光耦导通,nmos使用irf640,pmos使用irf9530n P沟道mos管,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正常使用。再问一下pmos我是否方向画反了???直流电机的电流5A以内,24V。

1

1

网友A:
MOS管内源极和漏极之间有二极管。图中接法,Q3和Q0是漏极输出,二极管对电源反偏截止,没问题。Q2和Q1是源极输出,二极管对电源正偏,常导通。此时光耦输入都截止的话,输出都拉低,则Q3导通,Q3到Q1短路。如果光耦U0输入导通的话,输出拉高,Q0导通,Q2到Q0短路。所以Q2和Q1反了。#^_^#

网友B:
确实是画反了,你重新画试试,而且你的电压值不对。

网友C:
并不能用,看手册irf640的Vgs最大+-20v,24V太大了,简单点的话可以使用UCC27211DDAR驱动一对MOS管。

网友D:
MOS管栅极要加稳压限制电压,一般是10V~15V。

网友E:
不能,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内源极和漏极之间有二极管。图中接法,Q3和Q0是漏极输出,二极管对电源反偏截止,没问题。Q2和Q1是源 ...

是Q2和Q1的源极和漏极反了吗?

网友F:
这个图好像画的不对,并且电压设置的偏大,修改一下再试试

网友G:
图中接法,Q2和Q1反了,还有就是MOS管栅极要加稳压限制电压,一般是10V~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内源极和漏极之间有二极管。图中接法,Q3和Q0是漏极输出,二极管对电源反偏截止,没问题。Q2和Q1是源 ...

请问我这个图2是不是就正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画反了,你重新画试试,而且你的电压值不对。

请问我这个图2是不是正确了?

网友H:
我认为原理图绘制正确

网友I:
h桥只用nmos管和npn的三极管就可以了,你可以看看无刷电调的电路图就明白了,那是3个半桥输出,接到无刷电机的三个接口。用nmos和pmos的组合反而容易烧毁mos管,而用nmos替代pmos在大电流的时候,上面的nmos会由于栅源极电压差降低而电阻变大,限制电流,形成一个控制电流变化的负反馈。

网友J:
画反了,电压值还不对。

网友K:
方向反了

网友L:
实现不了 有问题

网友M(2020-07-08):
引脚反了吧

网友N:
1、首先P00口需要串联一个电阻,不然会烧坏IO口、光耦、LED,
2、17楼的图原理是对的,但是这个图只能玩玩用,不能用在产品上,因为你要考虑 “控制臂”不能同时为1,不能同时为0。

网友O:
19楼说的,同时为1,同时为0,那是程序问题,如果 “控制臂”能同时为1,能同时为0。只是不转动

网友P:
是画反了

网友Q:
你的电压太大了,改成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