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烧录进芯片后,电路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求帮助

楼主(2020-06-09):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你需要确认你的程序是不是真的烧录成功,检查芯片有没有烧录成功是需要通过电路进行检验,电路有正常给单片机供电,检测端口信息是不是正常有?输出端口是不是正常输出?等等问题进行判断,如果都正常那么就是电路的问题,需要综合进行检验测试!

网友B:
这情况就太多了,没法具体判断

网友C:
检查复位管脚是否在复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