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操作csv文件源程序

楼主(2020-06-09):
# -*- coding:UTF-8 -*-

from sklearn.feature_extraction import DictVectorizer
from sklearn import preprocessing
from sklearn import tree
import csv
import pydotplus

# -*- coding:utf-8 -*-
#以只读的方式打开指定的扩展名为csv的文件,其编码格式为UTF-8-sig,注意这个位置的编码格式不能是utf-8
file = open(r'E:\python\a.csv','r',encoding='utf-8-sig')
#读取文件的内容并将其赋给变量data
data = csv.reader(file)
#读取变量data中的第一行(表头)
header = next(data)
#print('header = ' + str(header))
#创建一个列表attributeList,专门存放数据源的属性值
attributeList = []
#创建一个列表resultList,专门存放对应各行记录的结果值
resultList = []

for row in data:
    resultList.append(row[len(row) - 1])   #将每行记录的结果值存入resultList中
    rowDictionary = {}                     #定义一个词典rowDictionary,用来存放每行的属性名称及其对应的属性值
    for i in range(1,len(row) - 1):
        rowDictionary[header[i]] = row[i]  #向词典rowDictionary添加属性名称及其对应的属性值
    attributeList.append(rowDictionary)    #将每次内层循环产生的词典添加到列表attributeList中

# print(resultList)

vec = DictVectorizer()                     #创建一个DictVectorizer的实例,DictVectorizer是字典特征提取器,用来将数据的数据类型转化为整型
attributeArray = vec.fit_transform(attributeList).toarray()   #利用vec实例将列表attributeList转化成“01”矩阵,函数fit_transform是先拟合数据,再标准化,函数toarray是将转化后的数据转变为数组
title = vec.get_feature_names()            #获取vec中所有特征向量的名称和及其能取到的值

#print(title)
#print(array)

lb = preprocessing.LabelBinarizer()        #初始化变量lb,preprocessing.LabelBinarizer()的作用是可将分类数据转化为“01”数据,例如可以把yes和no转化为0和1,或是把incident和normal转化为0和1
resultArray = lb.fit_transform(resultList) #将结果值列表resultList转化为“01”矩阵

#print(resultArray)

transformArray = tree.DecisionTreeClassifier(criterion='entropy') #利用分类决策树tree(已引入)模块创建决策树分类器DecisionTreeClassifier,其实现算法是ID3算法(criterion=entropy)
transformArray = transformArray.fit(attributeArray, resultArray)  #根据attributeArray和resultArray生成决策树

#利用pip安装graphviz包和pydotplus包
dotData = tree.export_graphviz(transformArray,feature_names=title,out_file=None)#根据transformArray和title生成判定树的节点,同时让输出文件为None(out_file=None)

graph = pydotplus.graph_from_dot_data(dotData)                                  #根据上条语句生成的决策树结点dotData生成判定树的图形结构

graph.write_pdf('E:/python/a.pdf') #将树形结构写入到指定的文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