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扬声器新手入门

楼主(2020-06-09):
#include <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sbit sound=P3^7;            //将sound位定义为P3.7
unsigned int C;             //储存定时器的定时常数
//以下是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_dao 262           //将"l_dao"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Hz
#define l_re 286            //将"l_re"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_mi 311            //将"l_mi"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_fa 349            //将"l_fa"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_sao 392           //将"l_sao"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_la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_xi 494            //将"l_xi"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以下是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dao 523             //将"dao"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re 587              //将"re"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mi 659             //将"mi"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fa 698              //将"fa"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sao 784             //将"sao"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la 880                      //将"la"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xi 987                      //将"xi"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以下是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_dao 1046                    //将"h_dao"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6Hz
#define h_re 1174                     //将"h_re"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4Hz
#define h_mi 1318             //将"h_mi"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8Hz
#define h_fa 1396                     //将"h_fa"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6Hz
#define h_sao 1567                    //将"h_sao"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7Hz
#define h_la 1760                     //将"h_la"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60Hz
#define h_xi 1975                     //将"h_xi"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975Hz
/*******************************************
函数功能:1个延时单位,延时200ms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以下是《渴望》片头曲的一段简谱"好人一生平安"
   unsigned  int code f[]={ re,mi,re,dao,l_la,dao,l_la,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调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sao,la,mi,s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l_la,dao,l_la,l_sao,l_re,l_mi,
                                                l_sao,
                                                re,re,sao,la,sao,
                                                fa,mi,sao,mi,
                                                la,sao,mi,re,mi,l_la,d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0xff}; //以0xff作为音调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调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两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 ]={4,1,1,4,1,1,2,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调的节拍
                 2,2,2,2,8,
                                        4,2,3,1,2,2,
                                        10,
                                        4,2,2,4,4,
                                        2,2,2,2,4,
                 2,2,2,2,2,2,2,
                                        10,
                                        4,4,4,2,2,
                                        4,2,4,4,
                                        4,2,2,2,2,2,2,
                                        10,
                                        4,2,2,4,4,
                                        2,2,2,2,6,
                                        4,2,2,4,1,1,4,
                                        10,
                                        4,2,2,4,1,1,4,
                                        1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0;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0(13位计数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0;                           //从第1个音调f[0]开始播放
               while(f[i]!=0xff)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C=460830/f[i];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JP[i];j++)           //控制节拍数
              delay();                    //延时1个节拍单位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                    //播放下一个音调
              }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使P3.7引脚输出音频的方波
************************************************************/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sound=!sound;                              //将P3.7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