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最小系统 小蓝板急速点灯(一),无需刷Bootloader

楼主(2020-06-09):
关键词:stm32 小蓝板 stm32最小系统板 STM32F103C8T6 Stduino IDE Stduino Nano 点亮一颗LED灯
通过Stduino IDE 开发STM32小蓝板,点亮一颗LED灯

从TB买回来一个STM32小蓝板,为了点亮一颗LED灯,又是破解软件,又是看寄存器开发手册,然后又想着能不能再简单点的写代码,于是乎又是刷Bootloader,又是全网搜教程,最后高呼点个灯真TM的费劲。唉~,为此有这么一款软件无需翻来覆去看寄存器手册,无需破解软件,无需刷BootLoader,,,,一键Stlink下载,两行代码点亮一颗LED灯!你不想试试?

话不多说,上代码,上图!!!
下载方式一(手动复位):
通过串口下载(由于需要来回插拔BOOT0的跳帽及按复位键,比较麻烦,不推荐此方法)
1.硬件准备,小蓝板,USB转TTL模块(CH340或CP2012都行)
2.连线方式:小蓝板的PA9接TTL模块的RX脚,小蓝板的PA10接TTL模块的TX脚(根据手头上的TTL模块情况3.3V或5V供电任意一种即可)
3.下载前BOOT1跳帽连至低电平不用自始至终不用动
4.Stduino IDE软件选择串口下载方式(仅连接一个TTL的情况下,COM口会自动选择)
5.BOOT0跳至高电平,然后按一次复位键
6.点击软件左上角上传按钮即可将程序上传至小蓝板
7.将BOOT0跳帽调回低电平,按下复位,你的程序效果即可看到了

再次下载需重复上述5-7步骤即可

下载方式二(自动复位):
1.用St-link下载器将小蓝板连接至电脑端(接线:DIO-DIO,CLK-CLK,GND-GND,3.3V-3.3V)
2.点击Stduino IDE软件左上角工具按钮选择下载方式为St_link
3.编写点亮LED程序
4.点击软件左上角上传按钮下载程序
更多信息请访问Stduino WIKI
由于软件当前仍处于内测阶段,想要提前体验,请点击官网首页发送申请即可,软件下载后直接解压,即可运行,无需安装(软件永久免费,免费,免费)。

void setup()
{
//该IDE中21脚对应小蓝板PC13脚,其他脚驱动具体请看脚位图
pinMode(21,OUTPUT);
digitalWrite(21,LOW);
}
void loop()
{

}

PC13点灯效果

PC13点灯效果

STM32F103C8T6脚位图

STM32F103C8T6脚位图

软件开发界面

软件开发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