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摄像头拍摄到的视频晃动

楼主(2020-06-09):
前提:
摄像头的数据采用DCMI_DMA获取LCD采用MCU的FMC显示(参考网上的例程,将LCD当作SDRAM使用)
现象:
用MCU的DMA采集摄像头的图像数据。如果我将摄像头采集到的数据直接放到LCD上显示(把LCD当作是SDRAM,DMA方向选择外设到存储器),则LCD可以正常显示拍到的视频;

由于现在我需要将摄像头获得的每一帧图像经过处理后再显示到LCD上,让DMA把获取的图像数据先存储到内存中,再从内存中将图像搬到LCD上,目前我还只是在每一帧中断后直接将图像搬到LCD上,可是我发现这样处理后,图像会一直晃动,实在想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是否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求解惑

网友A:
可能是传输速度问题,不用DMA慢很多。

网友B:
很可能是LCD的 video 帧扫描 显示频率过低 造成,LCD数据传送速度很低,难以满足TV video 帧频 需求  25帧每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LCD的 video 帧扫描 显示频率过低 造成,LCD数据传送速度很低,难以满足TV video 帧频 需求  25帧 ...

我试过把DCMI捕获速率改小,或者不通过帧中断显示,而是隔一段时间在main函数的里显示一次图形,还是会有这种情况,这样看起来不像是LCD速度的问题,不知道会不会是我C语言不够精,什么地方写的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