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和电脑进行485通讯,电脑接收到乱码!

楼主(2020-06-09):
刚拿到一块板子,准备写个小程序测试一下485.谁知道,怎么都调不出来!
单片机型号:STC12C5608AD
程序:
#include <STC12C563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 = 1;
sbit LED = P1^6;

void UartInit ( )                //9600bps@11.0592MHz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EA = 1;
}
void Uart_interrupt ( ) interrupt 4
{
        TI = 0;
        flag = 0;

}
void main ()
{
        UartInit( );
        while(1)
        {
                if( flag == 1)
                {
                        SBUF = 0x20;
                }
                if( flag == 0)
                {
                        LED = 0;
                }
        }
}

电路原理图:
另外,,485芯片是6LB184,单片机是5V单片机,因此485芯片控制引脚连接的也是 5V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波特率的初始化,我是从 STC 的下载程序上找到的。试了很多个初始化了。都不行

这是485部分的原理图

这是485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晶振没有起振。

楼主(2020-08-07):
STC烧写程序时特别注意:选择使用内部时钟是默认勾选的。一定要仔细看

网友A(2020-06-09):
你好!
1、单片机晶振采用的多少
2、上位机和单片机波特率要一致
3、485的DE控制要对
4、上位机485接收采用的什么模块
5、如需帮助,可以联系我

网友B:
1)485 是半双工的,即,发送时,不能接收,所以max485 的RE,DE 不要接到 VCC ,另加一个读写控制脚来选择发送,接收;发送完毕,立即换为接收。
2)发送,接收方的波特率等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85 是半双工的,即,发送时,不能接收,所以max485 的RE,DE 不要接到 VCC ,另加一个读写控制脚来选择 ...

只用来发送,不准备用来接收也不可以直接接VCC么
。还有就是A B口需要接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么?不接的话有什么影响,可不可以通过软件解决

网友C:
120欧电阻呢

楼主:
短距离也需要匹配120Ω电阻吗?

楼主:
刚才焊上去试了。没用。问题不在这

网友D:
波特率是不是不同步,波特率不同步会收到乱码

网友E:
串口芯片的2、3脚是收发控制脚,这个脚接收的时候必须是低电平,发送的时候必须是高电平,楼主把23脚直接接VCC,芯片处于发送状态,怎么能正常接收哪?

网友F(2021-05-1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晶振没有起振。

这个怎么排查哦。我现在也是收到乱码

网友G(2022-05-25):
RE_DE接VCC,那么整条485只有你这个站点可以发,别的所有站点都只能收!

网友H:
有那种不需要控制脚的485IC

网友I:
把AB两端的接线倒换一下试试,有可能是接错了。 这个必须得A接A,B接B

网友J:
看看波特率设置对不对,还有就是485的供电电压

网友K:
看下晶振是否起振芯片是否正常启动了,对一下上下位机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