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STM32 ADC采样在LCD1602上面显示不对?

楼主:
我刚学SMT32。我自己编写了双通道非DMA采集ADC,和6通道DMA采集ADC。双通道的只会采集PA1,没有采集PA0。我想可能是覆盖数据的原因。而6通道DMA的采集结果全是0。大佬能看下我的程序错在哪里嘛。
这是双通道的。

编译可以通过,没有错误。但是双通道仿真时,只能采集PA1的值。而多通道DMA采集时,全是0.大佬能看下问题出在哪里嘛。

这是adc.c
#include "adc.h"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GPIOC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为什么没有配置这个????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4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ADC结构体变量//注意在一个语句快内变量的声明要放在可执行语句的前面,否则出错,因此要放在ADC1_GPIO_Config();前面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使能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ADC转换工作在连续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由软件控制转换,不使用外部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转换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转换通道为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1选择信道14,音序等级1,采样时间55.5个周期
  //  ADC_DMACmd(ADC1, ENABLE);//使能ADC1模块DMA
  ADC_Cmd(ADC1, ENABLE);//使能ADC1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复位).ADC1校准寄存器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ADC1校准重置完成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ADC1校准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等待ADC1校准完成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软件开始转换*/

这是adc.h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sys.h"
void Adc_Init(void);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void ADC_Config(void);

#endif

这是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void main (void)
{int a,c,d,b,e,f;
  float temp;float ADC_ConvertedValue;float temp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while(1)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ADC_Converted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float)ADC_ConvertedValue*(3.4/4096);
a=temp/1;
c=temp*10;
d=c%10;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ADC_Converted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temp1=(float)ADC_ConvertedValue*(3.4/4096);
b=temp/1;
e=temp*10;
f=c%10;
LCD_ShowNum(11,0,a);
LCD_ShowNum(13,0,d);
LCD_ShowNum(1,0,b);
LCD_ShowNum(2,0,f);
}
}

这是多通道DMA的adc.c
#include "adc.h"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0,0,0,0,0,0};
/**
  * @brief  ADC GPIO 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打开 ADC IO端口时钟
ADC_GPIO_APBxClock_FUN ( ADC_GPIO_CLK, ENABLE );

// 配置 ADC IO 引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C_PIN1|
                  ADC_PIN2|
                  ADC_PIN3|
                  ADC_PIN4|
                  ADC_PIN5|
                  ADC_PIN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 初始化 ADC IO
GPIO_Init(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配置ADC工作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打开DMA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ADC_DMA_CLK, ENABLE);
// 打开ADC时钟
ADC_APBxClock_FUN ( ADC_CLK, ENABLE );

// 复位DMA控制器
DMA_DeInit(ADC_DMA_CHANNEL);

// 配置 DMA 初始化结构体
// 外设基址为:ADC 数据寄存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32 ) ( & ( ADC_x->DR ) );

// 存储器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

// 数据源来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 缓冲区大小,应该等于数据目的地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NOFCHANEL;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递增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因为是从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初始化DMA
DMA_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 使能 DMA 通道
DMA_Cmd(ADC_DMA_CHANNEL , ENABLE);

// ADC 模式配置
// 只使用一个ADC,属于单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 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不用外部触发转换,软件开启即可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 转换结果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 转换通道个数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NOFCHANEL;

// 初始化ADC
ADC_Init(ADC_x,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N狿CLK2的8分频,即9M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 配置ADC 通道的转换顺序和采样时间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2,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3,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4,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5,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6,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ADC DMA 请求
ADC_DMACmd(ADC_x, ENABLE);

// 开启ADC ,并开始转换
ADC_Cmd(ADC_x, ENABLE);

// 初始化ADC 校准寄存器
ADC_Rese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寄存器初始化完成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ADC开始校准
ADC_StartCalibration(ADC_x);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_x, ENABLE);
}
/**
  * @brief  ADC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DCx_Init(void)
{
ADCx_GPIO_Config();
ADCx_Mode_Config();
}

这是adc.h
#ifndef __ADC_H
#define __ADC_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m32f10x.h"
// 注意:用作ADC采集的IO必须没有复用,否则采集电压会有影响
/********************ADC1输入通道(引脚)配置**************************/
#define    ADC_APBxClock_FU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ADC_CLK                       RCC_APB2Periph_ADC1
#define    ADC_GPIO_APBxClock_FUN        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    ADC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ADC_PORT                      GPIOA
// 注意
// 1-PC0 在指南者里面接的是蜂鸣器,默认被拉低
// 2-PC0 在指南者里面接的是SPI FLASH的 片选,默认被拉高
// 所以 PC0 做 ADC 转换通道的时候,结果可能会有误差
// 转换通道个数
#define    NOFCHANEL           6
#define    ADC_PIN1                      GPIO_Pin_0
#define    ADC_CHANNEL1                  ADC_Channel_0
#define    ADC_PIN2                      GPIO_Pin_1
#define    ADC_CHANNEL2                  ADC_Channel_1
#define    ADC_PIN3                      GPIO_Pin_2
#define    ADC_CHANNEL3                  ADC_Channel_2
#define    ADC_PIN4                      GPIO_Pin_3
#define    ADC_CHANNEL4                  ADC_Channel_3
#define    ADC_PIN5                      GPIO_Pin_4
#define    ADC_CHANNEL5                  ADC_Channel_4
#define    ADC_PIN6                      GPIO_Pin_5
#define    ADC_CHANNEL6                  ADC_Channel_5

// ADC1 对应 DMA1通道1,ADC3对应DMA2通道5,ADC2没有DMA功能
#define    ADC_x                         ADC1
#define    ADC_DMA_CHANNEL               DMA1_Channel1
#define    ADC_DMA_CLK                   RCC_AHBPeriph_DMA1

/**************************函数声明********************************/
void               ADCx_Init                               (void);
void ADCx_GPIO_Config(void);
void ADCx_Mode_Config(void);
#endif /* __ADC_H */

这是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 ADC1转换的电压值通过MDA方式传到SRAM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OFCHANEL];
// 局部变量,用于保存转换计算后的电压值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NOFCHANEL];
/*
// 软件延时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int main(void)
{
int a,b,c,d,f;volatile int  e;

// ADC 初始化
  /*ADCx_Init();*/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x_GPIO_Config;
  ADCx_Mode_Config;

while (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0]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0]/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1]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1]/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2]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2]/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3]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3]/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4]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4096*3.3;
   ADC_ConvertedValueLocal[5]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5]/4096*3.3;

           a=ADC_ConvertedValueLocal[0]/1;
           b=ADC_ConvertedValueLocal[1]/1;
            c=ADC_ConvertedValueLocal[2]/1;
          d=ADC_ConvertedValueLocal[3]/1;
            e=ADC_ConvertedValueLocal[4]/1;
           f=ADC_ConvertedValueLocal[5]/1;

  LCD_ShowNum(1,0,a);
  LCD_ShowNum(2,0,b);
  LCD_ShowNum(3,0,c);
  LCD_ShowNum(4,0,d);
  LCD_ShowNum(5,0,e);
  LCD_ShowNum(6,0,f);

}
}

网友A(2020-06-09):
好好看一下数据手册,不是随便哪一个IO口都能当AD输入口用的。

网友B:
要说的话堵在图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