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16F877单片机的简易数字电压表设计及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6-09):
与各位分享我的代码
1.系统功能
1.1可测0~5V的8路输入电压值;
1.2在LED数码管上轮流显示;
1.3单路选择显示;
2.系统硬件设计
2.1 单片机采用PIC16F877
2.2 键盘为4×4行列式键盘,按键设有10个数字键0……9,和5个功能键依次是:各通道轮流显示键、单通道显示键、向左滚动显示键、显示启动/停止键、回车键。
2.3有3位LED管,左边1位用于指示显示通道,右边2位显示电压值,保留到小数点后面1位。
3系统软件设计
3.1键盘管理程序(包括键扫描、键处理程序);
3.2LED动态显示程序;
3.3各通道轮流显示,共显示8个通道,每通道显示1s;
3.4 单通道显示,仅显示指定通道电压,并保持到其他功能键按下。

//作者:云树阿云
#include <htc.h>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2);//状态字
uchar table[]={0x0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数码管显示字符表
uchar channel[]={0x41,0x49,0x51,0x59,0x61,0x69,0x71,0x79};//代表8个通道被按下的状态表
uchar key_num;//按键标志位
uchar disp_num;//通道标志位
uchar left_num;
uchar loop_num;
uint volval=0;//电压值
uint enter=0;//回车被按下标志位
uint on_off=0;//开机标志位
uint loop_disp=0;//循环显示标志位
uint single_disp=0;//单通道显示标志位
uint left_move=0;//左移显示标志位
uint a;//用于显示的换算位
uint b;//用于显示的换算位
uint c;//用于显示的换算位
uint d;//用于左移显示的转移中间值
uchar e=2;
uchar onkey_num;

void delay(uint x)//延时程序
{uint times,num;
   for(times=x;times>0;times--)
      for(num=110;num>0;num--);
}

void display(uint i,uint j)//显示程序
   {
     a=i/10;//通过电压值和通道值算出需要显示的值
     b=i-a*10;//通过电压值和通道值算出需要显示的值
    a=a+10;//为电压第一位加上小数点
      c=j;
      if(enter==0)
      {a=-1;
         b=-1;
         //c=-1;
         }
    TRISD=0x00;//设置输出端口
    TRISB=0x00;//设置输出端口
      delay(1);//延时
         RB0=0;//选择需要亮起的数码管
         RB1=1;
         RB2=1;
        PORTD=table[c+1];//输出需要显示的数字
       delay(1);//延时
         RB0=1;//选择需要亮起的数码管
         RB1=0;
         RB2=1;
      PORTD=table[a+1];
         delay(1);//延时
         RB0=1;//选择需要亮起的数码管
         RB1=1;
         RB2=0;
         PORTD=table[b+1];//输出需要显示的数字
      }

void getab(uint i,uint j)//左移显示时获得当前的a,b,c值
{ a=i/10;
   b=i-a*10;
   a=a+10;
   c=j;
   }

void leftdisplay()//左移显示模式的显示程序,类似显示程序
   {
    TRISD=0x00;
    TRISB=0x00;
      delay(1);
         RB0=0;
         RB1=1;
         RB2=1;
        PORTD=table[c+1];
       delay(1);
         RB0=1;
         RB1=0;
         RB2=1;
      PORTD=table[a+1];
         delay(1);
         RB0=1;
         RB1=1;
         RB2=0;
         PORTD=table[b+1];
      }

void leftmove()//实现左移显示的程序(交换abc)

   {        if(left_num==8)
      {
         left_num=0;
      ADCON0=channel[0];
        uint adval;
        GO=1;
        while(GO)
        adval=ADRESH;
        adval=adval<<8|ADRESL;
        volval=adval/20;
         a=-1;
        b=volval/10;
        b=b+10;
        c=left_num;
      }
      else{
         //disp_num++;
        ADCON0=channel[left_num];

        uint adval;
        GO=1;
        while(GO)
        adval=ADRESH;
        adval=adval<<8|ADRESL;
        volval=adval/20;
         a=-1;
        b=volval/10;
        b=b+10;
        c=left_num;
     }
      }
void scan()//扫描程序获得key_num
      {        TRISC=0xf0;//C端口高四位输出,低四位输入
         PORTC=0xfe;//首先扫描第一列
         key_num=PORTC;//读取C端口低四位,获得key_num
         key_num=key_num&0xf0;//判断低四位是否有1存在
         if (key_num!=0xf0)//如果低四位有1(第一行有键被按下)
         { delay(10);//去抖动
         key_num=PORTC;//重新读取
         key_num=key_num&0xf0;//得到低四位中为1的位,其他位置0
            if (key_num!=0xf0)
            {
               key_num=key_num|0x0e;//加上高四位中被扫描的值,获得代表被按下键的值:key_num
               }
            }
          else//其他列依次判断
          {
             PORTC=0xfd;
         key_num=PORTC;
         key_num=key_num&0xf0;
         if (key_num!=0xf0)
         { delay(10);
         key_num=PORTC;
         key_num=key_num&0xf0;
            if (key_num!=0xf0)
            {
               key_num=key_num|0x0d;
               }
            }
            else
            {
             PORTC=0xfb;
         key_num=PORTC;
         key_num=key_num&0xf0;
         if (key_num!=0xf0)
         { delay(10);
         key_num=PORTC;
         key_num=key_num&0xf0;
            if (key_num!=0xf0)
            {
               key_num=key_num|0x0b;
               }
            }
            else
            {
             PORTC=0xf7;
         key_num=PORTC;
         key_num=key_num&0xf0;
         if (key_num!=0xf0)
         { delay(10);
         key_num=PORTC;
         key_num=key_num&0xf0;
            if (key_num!=0xf0)
            {
               key_num=key_num|0x07;
               }
            }
               }
               }
             }
         }
void switched()//根据key_num改变相应标志位
         {
            switch(key_num)
               {case 0xee:disp_num=7;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ed:disp_num=4;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eb:disp_num=1;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e7:if(onkey_num!=key_num){on_off=!on_off;enter=0;}break;
                           //on_off=1;                          break;//开机
                //case 0xde:disp_num=7;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dd:disp_num=5;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db:disp_num=2;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d7:disp_num=0;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be:disp_num=7;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bd:disp_num=6;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bb:disp_num=3;enter=0;break;//通道选择
                case 0xb7:enter=1;break;//回车键
                case 0x7e:loop_disp=1;single_disp=0;left_move=0;enter=0;break;//循环显示功能
                case 0x7d:loop_disp=0;single_disp=1;left_move=0;enter=0;break;//单通道显示功能
                case 0x7b:loop_disp=0;single_disp=0;left_move=1;enter=0;break;//左移显示功能
                //case 0x77:on_off=0;break;//关机
               }
            }
void measure()//AD转化程序&完成相应功能
            {
               TRISA=0xff;
               ADCON0=channel[disp_num];
               ADCON1=0x80;

               if(enter==1&&single_disp==1)
               {
                  uint adval;
                  GO=1;
                  while(GO)
                  adval=ADRESH;
                  adval=adval<<8|ADRESL;
                  volval=adval/20;
                  onkey_num=key_num;
                  scan();
                   switched();
                 display(volval,disp_num);
               }
              //display(99,disp_num);
                while(enter==1&&left_move==1&&on_off==1)
               {left_num=disp_num;
                 while(left_move==1&&on_off==1&&left_num!=8)
               {onkey_num=key_num;
                  scan();
                   switched();
                  //
                  ADCON0=channel[left_num];
                  uint adval;
                  GO=1;
                  while(GO)
                  adval=ADRESH;
                  adval=adval<<8|ADRESL;
                  volval=adval/20;
               getab(volval,left_num);

               while(e!=0)
               {
                  uint disp_times=650;

                  while(disp_times!=0&&left_move==1)
                  {onkey_num=key_num;
                   scan();
                   switched();
                  //left_num=disp_num;
                     leftdisplay();
                     disp_times--;
                  }
                  e--;
                  if(e==1)
                  {
                 left_num++;
                 leftmove();

                  }
               }
               e=2;
               }
               left_num=0;
               }

               if(enter==1&&loop_disp==1&&on_off==1)
               {loop_num=disp_num;
               while(loop_disp==1&&on_off==1)
               {

                  while(loop_num!=8&&loop_disp==1&&on_off==1)
                  {
                  uint disp_times=525;//循环次数,完成该次数后刚好显示了一秒钟
                  while(disp_times!=0&&loop_disp==1&&on_off==1)//循环显示程序
                  {onkey_num=key_num;
                   scan();//扫描
                   switched();//改变状态字
                  ADCON0=channel[loop_num];//AD转换
                  uint adval;
                  GO=1;
                  while(GO)
                  adval=ADRESH;
                  adval=adval<<8|ADRESL;
                  volval=adval/20;
                  //getab(volval,loop_num);
                  //leftdisplay;
                  display(volval,loop_num);//显示
                     disp_times--;//循环次数自减
                  }
                  loop_num++;//显示了1秒钟后,通道号加一
                  }
                  loop_num=0;//disp_num等于8的时候置0
               }
            }
               while(enter==0&&(loop_disp==1||left_move==1))
               {onkey_num=key_num;
                  scan();//扫描
                   switched();//改变状态字
                  display(0,-1);
                  }
                  }
void main()//主程序
{
    while(1)
    {  onkey_num=key_num;
       scan();
       switched();
       //display(volval,disp_num);
       while(on_off==1)
       {onkey_num=key_num;
        scan();
       switched();
          //left_num=disp_num;
        measure();
       display(volval,disp_num);
       }
       c=-1;
       a=-1;
       b=-1;
        leftdisplay();
    }
}

电压表备份

网友A(2020-09-18):
楼主你好请问PIC这个芯片的AD原理是怎么样的》能说一下嘛

网友B(2020-12-29):
十分有用

网友C(2021-11-30):
楼主,编译时候显示GO=1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