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无法生成hex文件,就是在点了output的生成hex文件还没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6-09):
是不是没有设置生成hex文件,就是点击project,然后点击options for target“target1”,然后再单击output选项,在Crete hex file前面打勾就行了,记得每次新建工程都要设置的

网友B:
你试试查找一下编译运行成功后的文件路径,可能.hex的文件放在了你没找到的位置了

网友C:
要勾选这个才会生成hex文件

批注 2020-06-11

网友D(2022-06-30):
引用 网友C:
要勾选这个才会生成hex文件

仍旧无法生成

网友E:
你把截图发出来啊,不然很难说清楚。除了要勾选生成HEX文件,还要把C文件添加进工程,还有,你的编译器是C还是汇编?

网友F:
程序如果有错误是不会生成hex文件的,看下编译提示信息

网友G:
不清不楚,全靠猜

网友H:
out目录下搜索一下

网友I:
我也经历过,编译通过了,hex输出路径也设置好了,但就是没输出hex文件。
解决方法:工程文件夹等文件的保存路径不能包含中文,空格等特殊符号,改成全英文就好了。

网友J:
没有破解的也不能生成,因为有2K的限制,超过2K就无法生成

网友K:
程序有错误的话,也不能生成

网友L:
如果软件、代码和设置正常的话,生成的文件在Objects这个文件夹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