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使用2片74LS138、2片74HC595驱动16x16点阵显示汉字的上移源程序及源程序

楼主(2020-06-09):
2片74LS138、2片74HC595驱动16x16点阵显示汉字的上移源程序及仿真,需要的自取,也欢迎提一些建议。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P2^0;        //数据串口输入
sbit CLK=P2^1;        //脉冲信号输入
sbit STB=P2^2;        //锁存信号

char code table[]={
/*--  文字:  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0F,0x04,0x08,0x04,0x08,0x14,0x0A,0x24,0x0A,0x44,0x09,0x44,0x09,
0x84,0x08,0x84,0x08,0x44,0x09,0x44,0x49,0x24,0x52,0x12,0x52,0x02,0x60,0x01,0x40,

/*--  文字:  星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0F,0x08,0x08,0xF8,0x0F,0x08,0x08,0xF8,0x0F,0x80,0x00,0x88,0x00,
0xF8,0x1F,0x84,0x00,0x82,0x00,0xF8,0x0F,0x80,0x00,0x80,0x00,0xFE,0x3F,0x00,0x00,

/*--  文字:  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1F,0x00,0x08,0x00,0x04,0x00,0x02,0x80,0x01,0x80,0x00,0xFF,0x7F,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A0,0x00,0x4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尾部的一屏的空字符,用于清屏,参数和屏大小有关。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delay(int z)                                //延时程序
{
        int x,y;
        for(x=55;x>0;x--)
                for(y=z;y>0;y--);
}

void wordByt(char b)                        //写(拆分)一个字节数据
{
        char i;
        for(i=0;i<8;i++)
        {
                b=b>>1;                        //右移一位,暂存近CY
                R=CY;                                //取出最低位
                CLK=0;                        //上升沿
                CLK=1;
        }
}

void main()
{
        int num,move,speed,i;
        i=3;                                        //汉字个数
        while(1)
        {
                if(++speed>2)                //速度控制(数字小速度快)
                {
                        speed=0;
                        move++;                //移位

                        if(move>16*i)        //判断是否完成一个汉字
                                move=0;        //从头开始

                }

                        for(num=0;num<16;num++)
                        {
                                wordByt(table[2*num+move*2]);
                                wordByt(table[2*num+1+move*2]);
                                P1=num;
                                STB=1;                //输出锁存中的数据,下降沿
                                STB=0;
                                delay(3);
                        }
        }
}

网友A:
为啥我用字模软件转换的时候,用你这个程序,显示出来的左右是颠倒的啊,请问有什么需要改动么

网友B(2021-07-14):
为什么我改不了程序里的汉字啊楼主,我一打字都是乱码

网友C(2023-05-30):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用字模软件转换的时候,用你这个程序,显示出来的左右是颠倒的啊,请问有什么需要改动么

程序里的字模以0X3F为例,自己取得字模是0XF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用字模软件转换的时候,用你这个程序,显示出来的左右是颠倒的啊,请问有什么需要改动么

将LED接口的前八位接成(8~15)后八位接成(0~7)

网友D(2023-11-03):
这个确实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