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压电路的电感

楼主(2020-06-09):
使用TI公司的升压芯片进行升压时候,电压就是上不去,怀疑是使用的贴片电感坏掉,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试试换新的电感,以检查是否解决问题

网友B:
没有电路,没有参数,只靠猜是解决不也问题的

网友C:
贴个电路图才能分析情况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