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钟,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下思路呀

楼主(2020-06-09):
题目是要求电子钟设置一个开机控制显示按键、一个时/分切换按键、一个加 1 按键,每到整点蜂鸣器鸣响,用 6 位一体数码管显示时、分、秒,开机显示 12:00:00。给定单片机频率为 11.0592MHz。设计硬件电路图并在 Protel 上绘制原理图和 PCB 图,在 Keil 中编写代码并在 Proteus 上做出仿真。
基础很差,临时学有点大海捞针的感觉,求好心人指导一下涉及了哪些知识点哇,我去康康,复习复习

网友A: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data dis_digit;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v;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00};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6];
unsigned char data dis_index;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
unsigned char sec100;

sbit        K1 = P1^4;
sbit        K2 = P1^5;

bit scan_key();
void proc_key();
void inc_sec();
void inc_min();
void inc_hour();
void display();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main(void)
{
        P0 = 0x00;
        P2 = 0x00;
        TMOD = 0x11;                // 定时器0, 1工作模式1, 16位定时方式
        TH1 = 0xdc;
        TL1 = 0;

        TH0 = 0xFC;
        TL0 = 0x17;

        hour = 12;
        min = 00;

        sec = 00;
        sec100 = 0;

        dis_buf[0] = dis_code[hour / 10];                // 时十位
        dis_buf[1] = dis_code[hour % 10];                // 时个位
        dis_buf[2] = dis_code[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 = dis_code[min % 10];                // 分个位
        dis_buf[4] = dis_code[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5] = dis_code[sec % 10];                // 秒个位

        dis_digit = 0xfe;
        dis_index = 0;

        TCON = 0x01;
        IE = 0x8a;                                // 使能timer0,1 中断

        TR0 = 1;
        TR1 = 1;

        key_v = 0x03;

        while(1)
        {
                if(scan_key())
                {
                        delayms(10);
                        if(scan_key())
                        {
                                key_v = key_s;
                                proc_key();
                        }
                }

        }
}

bit scan_key()
{
        key_s = 0x00;
        key_s |= K2;
        key_s <<= 1;
        key_s |= K1;
        return(key_s ^ key_v);

}

void proc_key()
{
        EA = 0;
        if((key_v & 0x01) == 0)                // K1
        {
                inc_hour();
        }
        else if((key_v & 0x02) == 0)        // K2
        {
                min++;
                if(min > 59)
                {
                        min = 0;
                }
                dis_buf[2] = dis_code[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 = dis_code[min % 10];                // 分个位
        }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用于数码管的动态扫描
// dis_index --- 显示索引, 用于标识当前显示的数码管和缓冲区的偏移量
// dis_digit --- 位选通值, 传送到P2口用于选通当前数码管的数值, 如等于0xfe时,
//                                选通P2.0口数码管
// dis_buf   --- 显于缓冲区基地址
{
        TH0 = 0xFC;
        TL0 = 0x17;

        P0 = dis_buf[dis_index];                        // 显示代码传送到P0口
        P2 = dis_digit;                                                //

        dis_digit = _crol_(dis_digit,1);        // 位选通值左移, 下次中断时选通下一位数码管
        dis_index++;                                                //
        if(dis_index == 0x06)                // 6个数码管全部扫描完一遍之后,再回到第一个开始
        {                           // 扫描
                dis_index = 0;

                dis_digit = 0xfe;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dc;

        sec100++;

        if(sec100 >= 100)
        {
                sec100 = 0;
                inc_sec();
        }
}

void inc_sec()
{
        sec++;
        if(sec > 59)
        {
                sec = 0;
                inc_min();
        }
        dis_buf[4] = dis_code[sec / 10];                // 秒十位
        dis_buf[5] = dis_code[sec % 10];                // 秒个位
}

void inc_min()
{
        min++;
        if(min > 59)
        {
                min = 0;
                inc_hour();
        }
        dis_buf[2] = dis_code[min / 10];                // 分十位
        dis_buf[3] = dis_code[min % 10];                // 分个位
}

void inc_hour()

{
        hour++;
        if(hour > 23)
        {
                hour = 0;
        }
        if(hour > 9)
                dis_buf[0] = dis_code[hour / 10];                // 时十位
        else

                dis_buf[0] = 0x00;                                        // 当小时的十位为0时不显示
        dis_buf[1] = dis_code[hour % 10];                // 时个位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网友A:
我的简易数字钟的源代码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看下这个,很像改改就可以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609-1.html

网友C:
不想动脑上淘宝呀

网友D:
原来有人和我一样无助

网友E:
可以在网上找找资料再配合B站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简易数字钟的源代码 希望能帮到你。

好哒,谢谢我会参考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网上找找资料再配合B站视频

好哒,谢谢

网友F:
时钟的走时涉及定时器

网友G:
这是我的一个时钟。 你可以拿去参考参考。

网友G:
我上传了 信息 看到了木有

网友G:
内存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