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识别红外遥控器同一个键按下的次数?

楼主(2020-06-09):
目前正在研究一个红外pwm调光的案子 ,想知道如何识别红外遥控器同一个键按下的次数,譬如第一次按下LED100%占空比亮,第二次LED百分之75占空比亮,第三次百分之五十占空比,第四次25,第五次灭 程序中怎么识别?

网友A:
char i = 0;//记录按键次数
code=0
#define key 0x1234 //定义键值
main()
{
code = ir_decod();//红外解吗
if(key==code)
{

i++;

}
switch (i)
{
  case 1:pwm(100);break;
  case 2:pwm(75);break;
case 3:pwm(50);break;
case 4:pwm(25);break;
case 5:{pwm(5);i=0;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i = 0;//记录按键次数
code=0
#define key 0x1234 //定义键值

感谢 我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