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些编译与工程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这里有一些我总结的stm32使用过程中的解决问题办法

编译错误问题解决:
以前运行好好的工程,出现编译错误如下:
..DriversSTM32F1xx_HAL_DriverSrcstm32f1xx_hal_rcc_ex.c(134) error  #268 declaration may not appear after executable statement in block
解决办法:首先将原工程做一个备份,然后用*.ico重新生成工程,再将原工程文件中你自己添加的程序部分做对应拷贝,然后编译就没有问题了。
这可能是Keil版本变化导致的,不必细究。

第三章 STM32CubeMX开发环境安装.pdf

将Keil for C51和Keil for MDK_ARM安装在一起2020__jyb.docx

网友A(2020-09-28):
勾选C99就解决了,我今天同样的错误,这样肯定解决

网友A:
在keil设置中C/C++中选择C99即可